Dyson V6/V7原廠電池被鎖板請益~

楼主(2026-03-19):
話說小弟昨天又在社區回收場撿到一顆戴森的電池
拆開測量之後,電池都是好的,而且內阻還很漂亮
按下電池上的按鍵閃燈32下~查了一下是永久鎖板
後來上網查詢是否有解鎖的方式
看到這位國外大神可以破解
FU-Dyson-BMS

影片中有提到要用某種寫入工具
上蝦皮跟掏寶查了一下
真不便宜!!!!
所以想來這邊問問各位大神
這寫入工具是否有便宜方案可以代替?

如果沒別的可以代替,我打算把電池拆下來
這塊鎖板的原廠機板就看有沒有前輩要了~

▼寫入工具~蝦皮查都要600起跳

▼每顆內阻大約是26~28毫歐左右(不要用電池測試座測,都在20以下)

▼拆開後的樣子

▼閃燈中的樣子

网友A:
內阻20毫歐都算很高了,以Dyson的實力,應該都是用10初毫歐等級的電芯

网友B:
寫入工具我有買,記得台幣破千元,
但是太忙,暫時沒餘力搞解鎖,
當初順便買了全新副廠殻料,直接組全新VCT5電池給同事,

20~30mhom,內阻這麼高,解鎖之後還是沒法正常用在dy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阻20毫歐都算很高了,以Dyson的實力,應該都是用10初毫歐等級的電芯

其實不用電池測量座量大概是17~18左右
這電池用在普通的電動工具還是很好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寫入工具我有買,記得台幣破千元,
但是太忙,暫時沒餘力搞解鎖,
當初順便買了全新副廠殻料,直接組全新VC ...

其實不用電池測量座量大概是17~18左右
我真想跟J大借那個寫入工具~

楼主:
想了一想,這電池也是很久以前的產品
我也沒有戴森的東西
乾脆就全部拆了
把電池拿來做其他用途好了~
想要主板的前輩私訊我
我寄給你~出運費就好(如果可以用掛號就不用運費)

▼全部電池的內阻都測好了,都不超過20毫歐

▼拆下來的主板,看有沒有前輩想要的私訊我
▼我寄給你~出運費就好(如果可以用掛號就不用運費)

网友:
鋰電池只要不會自耗電,我覺得都有它適合的位置榨乾它最後一滴精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