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電動自行車座墊置物箱DIY

楼主(2026-03-19):
用了6-7年了,才想說該換了,今天看到不能買大陸電輔車,已經操到快解體了,座墊也被貓抓到慘不人賭。

提起勁.犧牲午休時間,來個新鮮感;
拆下泡棉鈣化掉屑,常掉滿地,用淘汰的餐桌布,縫製皮套.才想到拍照。

泡棉用椰子床回收.拆下的,本想當隔音棉.音箱用,感覺比海綿好,用久貓抓破了也不會產生屑屑。

縫製皮套,縫得很醜,沒上過家政課。

後置物箱,是我每天去菜園裝菜用的,本來隨便鎖上一個圓桶子,但不耐用,約1年半就脆化.裂開,換一個耐酸鹼的.看會比較耐用嗎?曾遇到買東西,往上一放,馬上騎走,老闆直叫你還沒綁好,沒事的!鎖在車上的,遇到要把妹是可快拆的。

再來一個特寫;

网友A:
PP聚丙烯 PE聚乙烯 化學桶具有優異的耐酸鹼與化學穩定性 但致命缺點是不耐紫外線UV

添加抗UV劑的改性PP/PE  通常是 [黑色] 化學桶
添加抗UV劑不會變黑   但為了內容物 不受光害  會一併加入碳黑

网友B:
怎麼沒有蓋子?

网友C:
不考慮用這種花色的嗎?喜氣跟財氣都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沒有蓋子?

化學桶,上面只有提把.小口徑孔,只能裝液體,裁切頂部後才能裝物品。

要做蓋子恐怕很難,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慮用這種花色的嗎?喜氣跟財氣都一次到位

用回收桌布,連強力膠也省下,用細鐵絲綁,如果還要買材料,會直接買新的;約6-7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聚丙烯 PE聚乙烯 化學桶具有優異的耐酸鹼與化學穩定性 但致命缺點是不耐紫外線UV

添加抗UV劑的改性PP/PE ...

曬太陽的機會很少,免錢的加減用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曬太陽的機會很少,免錢的加減用用看。

我沒覺得不妥 只是想回應
每天去菜園裝菜用的,本來隨便鎖上一個圓桶子,但不耐用,約1年半就脆化.裂開,換一個耐酸鹼的.看會比較耐用嗎?
大家切磋互通知識

网友D:
搞剛A,還用針線縫出類車布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剛A,還用針線縫出類車布邊。

其實我有兩台縫紉機,可是自從女王眼睛不好,快二十年沒用了,想說只有二三十公分長,再去搞縫紉機,保養測試的時間,就可以縫好了。

网友E:
這種坐墊包布,不是都用專門的訂書針訂上去的嗎?
必要時還可以鋪一些泡棉。

上次我的機車坐墊破了。有點像使用日久,皮變薄開始裂小洞。
本來破了也沒關係,只是下雨過後,屁股會溼溼的。
褲濕啦,3次以後,終於忍不住去換了。
仁德省道上這間,老闆超內行,一眼就鐵口直斷,說我這洞是野貓抓破的。

我想可能要800~1000元,結果要看車型。
我的坐墊算是簡單型的,花了450元,大約兩三年前,還是止滑的布。如果不是止滑的,只要400。

一開始超不習慣止滑布,坐上去就不能邊騎邊喬位置。
現在可能坐的位置比較準,好像沒什麼感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坐墊包布,不是都用專門的訂書針訂上去的嗎?
必要時還可以鋪一些泡棉。

對啊!訂書針沒錯,我用不鏽鋼鐵絲,還沒套上布時,鐵絲哲一樣形狀,從外往內.先穿好,然後套上布,拉緊,做記號,再刺穿布,兩條鐵絲鈕一下,就是與訂書針的方向相反,角稍留長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