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VE 12V1A 變壓器

楼主(2026-03-20):
型號:DSA-12PF11-12

監控鏡頭幾乎都是搭這顆,目前這顆用不到1年就壞了

是在大樓維護停電,復電後壞的,其他同型都沒事,於是拆開看一下

還有1顆故障 DSA-12PF09 板子還在,原始故障是電壓會飄到 20V (鏡頭燒了

兩型結構元件看起來差不多

09型的上市好像超過五年了?比其11型的,一樣都沒有阻敏電阻、LF2 也是空的,不知是什麼元件

11型的主控是必易微 (Kiwi Instruments)   KP23132MSGA.pdf (403.19 KB, 下載次數: 3)
09型的主控是必易微 (Kiwi Instruments)   KP2132.pdf (530.85 KB, 下載次數: 3)
--

這顆很好拆,比舊型的  DSA-12PF09 好拆多了,從線頭一撬秒開

看起來是用夾的、09型的只有單片接觸

网友:
任何电源失控后电压升高,都是灾难!
感觉这电源设计有问题,即使修复了,俺也觉得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了。

网友A:
也有顆閒置DVE的adapter ,本想拿來給血壓計用…

無奈…插頭規格不符。

也來拆殼看用料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顆閒置DVE的adapter ,本想拿來給血壓計用…

無奈…插頭規格不符。

DC頭不符剪接一下

DVE 12V1A這一顆價格殺到一顆50不到,沒什麼維修價值,DC 頭+線尾 我都剪下來裝鏡頭加減用

网友:
「拍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