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GTX1070 開機沒畫面不顯示!求維修方向!

楼主(2026-03-20):
拿到!檢查 發現 背面的MLCC燒毀(板上有幾顆MLCC燒掉 追線路 是右邊的2組12V電桿供電相連)!以為是軟的!拆下後 還是一樣
開機不認卡B2
測量12V 有 5V 1.8V 如標示位置!
求維修方向!或電路圖!感謝

這組也沒電壓!1728 IC 手邊有一顆好的 這組是甚麼電壓!

网友A:
右下角好像都是 PEX

1.8V → PEX,1728 的條件可能沒滿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好像都是 PEX

1.8V → PEX,1728 的 EN 有開啟電壓?

因為沒有電路圖! 不知道測量點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電路圖! 不知道測量點 XD

我剛找其他牌的,設計都差不多可以參考

那個燒掉的MLCC好像是核心供電的相位?核心對地阻值量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找其他牌的,設計都差不多可以參考

那個燒掉的MLCC好像是核心供電的相位?核心對地阻值量過了? ...

燒掉的那個是12V電桿上端供電!有幾顆 MLCC 都裂掉!我都拆了
MLCC 對地值 正常!
1728 2 腳VDD 5V  3腳VIN 3.3V  10腳EN 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燒掉的那個是12V電桿上端供電!有幾顆 MLCC 都裂掉!我都拆了
MLCC 對地值 正常!
1728 2 腳VDD 5V  3腳VIN  ...

10腳EN來源是 NVVDD_PGOOD,要巡一下了

网友:
若12V對地二極值短路已排除,從時序來看先查NVVDD的條件是否滿足,缺少EN的機率較高。

EN這信號上有很多分支與BJT,就只能多參考公版電路圖與跑線路。

good luck!

楼主:
1728 EN 跑線 到 K6N 第5腳!!Q526
來找找 K6N的 工作條件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1728 EN 跑線 到 K6N 第5腳!!Q526
來找找 K6N的 工作條件 XD

又是雙開關管

楼主:
沒點位圖!真難搞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點位圖!真難搞 XD

之前修過一片 EVGA GeForce GTX 1070 SC GAMING (型號:08G-P4-5173-KR)、他跟MSI 1070 (MS-V330 REV 8.0)一模一樣。

你這片應該是 EVGA GeForce GTX 1070 SC GAMING (型號:08G-P4-6173-KR)、這板我之前修過也沒找到過相同的圖~

我建議你可以參考MSI 1070的圖、大概7成像~

V330_80(08G-P4-5173-KR EVGA).rar (618.21 K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過一片 EVGA GeForce GTX 1070 SC GAMING (型號:08G-P4-5173-KR)、他跟MSI 1070 (MS-V330 REV 8.0 ...

好的 非常感謝!我參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謝!我參考看看!!

3v/12v - 5v - 1.8v - NVVDD - PEXVDD - FBVDD
不過常常都是遇到 THERM_OVERT* 信號拉低門電路條件進而不出NVVDD_EN
NVVDD_EN_PROT 由 兩個 BAT54A (D505 - D507 OR D505) 出來的 但凡其中一個條件沒有達成 輸出低電平
這信號超級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12v - 5v - 1.8v - NVVDD - PEXVDD - FBVDD
不過常常都是遇到 THERM_OVERT* 信號拉低門電路條件進而 ...

感謝Q大的維修方向!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