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吹風機 EH-NA0J風量變小

楼主(2026-03-21):
有大大有完整的拆解影片指導嗎?想自行更換馬達

网友:
"風量變小",檢查清潔進氣濾網,最好依規定有照片

以 EH-NA0J 在站內搜尋 再網上搜尋 實在困難拆裝
改徵求痞友收費修理 ,不一定更換馬達啦!
如果是台灣公司貨 也可以送服務站檢修

网友:
小弟經驗,馬達不太會壞,樓主您開機後如果用沒多久就過熱斷電,很高頻率是濾網塞住

网友:
搜尋EH-NA0J拆解不就有了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E8mz9xs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