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請問象印(ZOJIRUSHI) IH 電子鍋 NP-FB10 燒保險司

楼主:
家中的象印  IH 壓力 電子鍋 NP-CTF10,

IH 壓力 電子鍋 NP-CTF10,

IH 壓力 電子鍋 NP-CTF10,
因為長輩,嫌髒用水洗,  就開不了了,  拆開看 燒保險司

天才的我  , 換了保險司後再燒黑 ,燒破裂保險司 ,  猜想不是笨人想的和保險司,這麼簡單 , 上網搜尋了一些前輩案例分享  ,往裡面拆 , 電源板上的橋式整流子(RBV-1506)跟IGBT(GT60M303)都呈短路狀態,  到光華商場電子街 ,找到了同規格的,換了上去,本想送電   但想想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導致IGBT(GT60M303) 呈短路狀態 沒找出來   送電後  還會在燒  橋式整流子(RBV-1506)跟IGBT(GT60M303)  及保險司   所以 才 求救 請問網上 前輩  幫忙  感謝

我看了  基板  驅動  IC "TOSHIBA TA8316ASC 旁邊的電阻    R 208  因色碼有點黑  不知阻值   不知是否該換掉   求救 線上前輩  謝謝

网友:
參考TA8316AS 資料  看看R208是接到IC哪一隻腳 就推估應用數值
摘錄附圖如下:

若沒猜錯 R208就是 從TA8316AS#5 接到 IGBT#G
若真如此 故障的IGBT會將高電壓通過R208 送入TA8316AS 再破壞IC

一般這種功率元件 IGBT#G MOSFET#G 的電阻燒毀
要有覺悟 #G 周遭會團滅  漏換一個電阻齊那二極體  只換功率元件還是要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