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XB272螢幕故障請益

楼主(2026-03-23):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的螢幕故障了@@目前顯示白屏
檢測電源板的PFC電路沒有工作電壓
剛開機時有測量大電容電壓瞬間有168V然後掉到144V左右
測量PFC供電芯片U9801完全沒電壓(LD7591TGS)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這是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這是電源板背面

LD9591TGS

LD9591TGS

LD7591TGS

有往上查線路測量,發現Q9401的三極管B、E極都沒電壓C極約14.9V
測量三極管C、E極都有0.624的壓降
小弟外行不懂,請問前輩該如何查修呢?

网友A:
GOOGLE 前幾篇就有白屏故障的答案...

ACER 兩款電競螢幕,雖然板子不一樣,都燒同一顆,而造成白屏

KG271
XB272
上方Q302三腳也是壞的

這零件在 t-con 上面,但上面兩篇有說到,只換燒掉的沒修好

P303-19、Q302、Q308

絲印12H34、絲印12G50、絲印12650: P5002CMG.pdf (126.16 K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你前幾天問我的:
Q9401是2SC4672 (NPN 50V 3A),
C極約14.9V,B、E沒電,
B極必須至少大於0.5V,E極才會導通,
要去查Q9401的B極是誰控制的?
"剛開機時有測量大電容電壓瞬間有168V然後掉到144V左右",
這感覺是後面有短路,短路保護啟動了,
你的T-con是有像大俠照片那樣的芯片燒掉嗎?

白屏表示背光有亮,
但背光有亮,PFC沒升壓?
PFC沒升壓,可以點亮背光嗎?
好像不合理吧?

网友:
Q9401  B極受[光偶]控制

在無故障前提下: 是待機情況 關閉控制器 停止PFC消耗

看看是那些電源輸出 停掉了

楼主:
一起回復各位大大
回復楊大俠及J大大
看來是這系列的通病,我的也是T-Con板的Q308燒毀,然後更換Q308
然後U301那個P303-19也短路,並沒有燒穿也更換了
再來那個絲印W1 711也燒毀,也已經更換了
目前感覺電桿有出電壓了,或許電壓還不正常,但是有出電壓了
L303=0V,  L301=11.87V  ,L307=1.88V  , L305=3.3V
L308=0V , L304=0.73V  ,  L302=1.2V
這塊T-con板有兩個VGH測試點耶,晚一點補圖VGH1_1,VGH1_2都是0.6V(電壓應該不正常)
VGL也有兩個1_1與1_2都是 -10.5V
WP是3.38V      SDA是3.29V    VDD是3.29V     SCL也是3.29V
以上是目前的測試結果

回復SIMON大大
檢測電源板發現2個19V有輸出
但是PS_ON電壓沒有

再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愚笨的菜鳥小弟了
萬分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回復各位大大
回復楊大俠及J大大
看來是這系列的通病,我的也是T-Con板的Q308燒毀,然後更換Q308

VGL電壓應該正常(-10V),VGH電壓不正常 (正常應該也要+10~5V)
(這VGH、VGL電壓與面板設定有關)

PSON電壓如果原理同ATX電源一樣,
開機後本來就是拉至0V,
背光會亮,T-con有電壓,
這樣還需糾結PFC沒有升壓到380V嗎?

應該優先查VGH為何沒有電壓?
是不是VGH的二極體or MOS壞了?

楼主:
各位前輩好:
補上圖片給各位前輩參考

logic_03

logic_03

邏輯板正面及電壓

Logic_04

Logic_04

邏輯板背面及電壓

小弟剛開始換Q308,然後測量P303-19短路
感謝Jascon99大大幫忙採購料件
也非常感謝QiuDer大大提供Q308與P303-19零件
更換P303-19後上電測試,發現Q302異常發燙,趕緊斷電
更換Q302後上電測試無果,再次更換P303-19 這顆IC
上電後好不容易出電壓了。

謝謝Jacson大大提點,小弟太菜了,什麼都不懂,執著了@@
應該是前輩們所說的,有什麼元件故障導致電源保護了
請教各位前輩,VGH電壓異常我應該查哪個元件著手呢?
是Q303那個絲印1CH18元件嗎?請問元件名稱是??
估狗找不到耶@@
請各位大神幫忙了
萬分感謝!

補充一下,楊大俠圖中PO的Q302那個絲印W1711的零件不確定我換的對不對
因為我也找不到那個零件是什麼ˊ!!目前只用網路上查到的零件代換AO3401
如果有大神知道,煩請告知,感恩。
那個背面VGH那裏發黃,是因為U301壞了,換了2顆,焊接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
補上圖片給各位前輩參考

用電表量看看VGH測試點經由貫孔連到邏輯板正面的哪一個點?
最好焊一條單心線把VGH引到正面來量,
免得把邏輯板翻來翻去,搞到FPC斷線了,
(感覺11.87V和VGH可能有關?)

先確定VGH在正面的哪一條線,
尋照線上相連的MOS(3隻腳的)、二極體(2隻腳的),

元件請其他高手幫忙查,我要下班了,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表量看看VGH測試點經由貫孔連到邏輯板正面的哪一個點?
最好焊一條單心線把VGH引到正面來量,
免得把 ...

感謝Jacson大大教的方法
我還在煩惱如何找過孔相連的元件
感覺應該就是絲印1CH18那顆

剛剛測量了一下,VGH的點接到D303的負極,D303的正極就接到那顆絲印1CH18了
希望有大大能夠提供那個絲印W1及1CH18的以及絲印26D的零件
D305絲印14小弟也想換掉,感覺有凸一個點,但阻值正常
小弟願付費購買,萬分感謝。

网友A:
以下只是參考,後來想想有換過P303-19、二極體等元件而修好的,也沒提到有刷韌體

--
俄文翻中文還是有些看不懂

"從資料表中得知,若要寫入非揮發性記憶體,必須在所有操作完成後,將值 10h 寫入寄存器 00h。"

https://vlab.su/viewtopic.php?f=92&t=145071

P303-19 早先看它有點筆,就覺得應該有韌體

P303-19 燒掉換過,裡面的值不一定一樣或是空白的,VGH可能和韌體有關聯 (看手冊第20~25似乎真的有關)

如果目前都沒短路的地方,就剩刷韌體了

上面連結提到的附件,在#2 第3連結可以下載: G2510S.rar (495.58 KB, 下載次數: 3)

TXT 的值要寫入P303-19,至於怎麼刷~有看沒懂

問 AI 說不用刷,AI說P303-19只是管源管理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下只是參考,後來想想有換過P303-19、二極體等元件而修好的,也沒提到有刷韌體

--

大俠在2F提供的eevblog中樓主在9F有更新出完修狀況與照片。

沒提到燒錄韌體的地方,又在B站看過的確能透過燒錄更改電壓準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俠在2F提供的eevblog中樓主在9F有更新出完修狀況與照片。

沒提到燒錄韌體的地方,又在B站看過的確能透 ...

我知道,修好的和提供韌體不同人,提供韌體的沒修好

修好的就換主控和三級管沒提到刷韌體

网友B:
剛查公司的AI,VGH在27寸面板,會輸出28~32V,
(VGH電壓隨面板尺寸,有20~32V分布)
原理是把VIN=5~12V升壓至28~32V,

AO3401是PMOS,這料件是對的嗎?
如果VGL有輸出,理論上VGH應該也要有輸出,
(我司的IC,出廠有預設值,我猜AUO也會如此,)
查公司的AI,也說P303-19不需燒錄就可使用,

有人可以確認一下AO3401是否正確嗎?
公司AI說W1711這顆不是MOS,是Zener Diode,我比較認為是MOS,
1CH18公司AI說是肖特基二極管,這我無法判斷,

下班了,明天要繼續煩惱我自己的電路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查公司的AI,VGH在27寸面板,會輸出28~32V,
(VGH電壓隨面板尺寸,有20~32V分布)
原理是把VIN=5~12V升壓 ...

回報各位大大
確實上網搜尋俄文的也有,正如大俠所PO的,當初看到要刷韌體的時候,我幾乎棄修
但是也有人說不用刷韌體,可是他們是從別的T-con板移植零件而修復的
該作者說他從大陸買了5顆P303-19直接換上後再從別的料板移植絲印W1那顆
但料號不同Q308絲印A09T,Q302是絲印2CH35

2CH35似乎和Q303的絲印1CH18同系列但都查不到料號

目前上網查詢還發現除了Acer XB272機型以外,還有Acer KG271
以及ASUS的VG278Q有使用此AUO的T-con而且華碩的也中獎不少

請有這些型號的大大們幫忙看看Q302及Q303的料號絲印了
讓有ˋ這些螢幕的人員也能預防
螢幕出問題的時候不要拖,趕快修,壞的零件可能比較少
小弟的螢幕是偶發白屏,然後重開又會正常,拖久了才.........
以上再拜託各位大大,或有專業維修螢幕的人,有此料板可以賣給小弟
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各位大大
確實上網搜尋俄文的也有,正如大俠所PO的,當初看到要刷韌體的時候,我幾乎棄修
但是也有人 ...

A09T確定是AO3401,這我以前有買過,
L301是和Q308相連嗎?
若有示波器,應該點一下L301兩端的波形,
有脈衝波形就是正確的,

VGH是拿這個11.87V(VIN=5~12V)繼續升壓

T-con可以搜尋淘寶是否有同型號拆機板,

補充內容 (2026-3-26 02:58 PM):
更正: A09T是AO3400

楼主:
回報Jacson大大
這是我測量出來的波形
這台很久沒用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提供參考
L301的波形

再請各位大大幫忙了
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Jacson大大
這是我測量出來的波形
這台很久沒用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提供參考

這是DC 11.87V那顆電感,
另一端有無波形?

照片上波形不對,但DSO-TC2頻寬只有200KHz,
沒辦法看出正確波形,
至少要用頻寬幾十MHz示波器才行,
(KKP大要贈送的那台頻寬100MHz是好物,只是很大很重)

還要看那幾顆0V的電感,
和哪些MOS、二極體相連,
應該是問題點,

楼主:
Jacson大您好 :
L301另一端的波型與上圖所PO的差不多,所以我就沒PO了
KKP大大的那台示波器我是無緣了,
我看了那台示波器的面板,都不認識,都不會用@@
加上我家空間很小,真的沒位置放那個龐大的機器
晚一點我再補上所有的電感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OOGLE 前幾篇就有白屏故障的答案...

ACER 兩款電競螢幕,雖然板子不一樣,都燒同一顆,而造成白屏

楊大俠的照片拍的真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楊大俠的照片拍的真清楚。

老大,那是那三個連結裡面的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那是那三個連結裡面的圖....

真不好意思!

楼主:
回報各位前輩,之前的波形可能是小弟測量錯了,補上新的

由於小弟的示波器兩光又小台,所以圖檔大一點,方便各位前輩觀看
L301下方,無波型

L301上方電感無波型

L302右方

L302左方

L303下方

L303上方

L304右側

L304左側

L305右側

L305左側

L307右側

L307左側

L308右側

L308左側

以上補圖完畢,可能很亂,再麻煩大大指導小弟了
萬分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各位前輩,之前的波形可能是小弟測量錯了,補上新的

由於小弟的示波器兩光又小台,所以圖檔大一點,方 ...

查0V的兩顆電感,和哪些MOS相連?
我有點看不懂現在到底哪些零件別人案例有換,而你沒換?
Q302?

Q302和L308有相連嗎?
Q308和L303有相連嗎?
重點就是查0V的兩顆電感和哪些元件相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0V的兩顆電感,和哪些MOS相連?
我有點看不懂現在到底哪些零件別人案例有換,而你沒換?
Q302?

回復大大

這幾天出遊回來更新了
重新PO一下目前情況及補上電路圖,非電子科出身的小弟第一次畫電路圖@@
附上兩張圖給各位大大比對,小弟不會畫電路圖,三極管跟MOS傻傻分不清
只好依樣畫葫蘆@@,請各位大大見諒,

目前Q308燒毀原絲印12G50更換為A09T,後來更換QiuDer大大提供的料件絲印12A13
P303-19有更換2顆
Q302絲印W1有更換料號AO3401,後來更換QiuDer大大提供的料版料件一樣為絲印W1
更換後目前故障沒有變化
再請各位大大教導小弟如何查修了。如有大大願意接手幫小弟維修,小弟願付維修費
萬分感謝!

网友:
留言記錄學習

网友:
接案時:通病可以撿漏了

檢測時:另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案時:通病可以撿漏了

檢測時:另有故障

應該故障情況比預期的還嚴重
所以才會修那麼久還無法完修
IC零件又難買,買到了換上去還不一定會好
再加上user時不時的關心進度
維修商也很為難,能早早完修交機收錢誰會想要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故障情況比預期的還嚴重
所以才會修那麼久還無法完修
IC零件又難買,買到了換上去還不一定會好

那個是我在說自已啦

拍賣買有通病筆電、主板要撿漏,還滿常睹輸

一個月,差不多就是買第二次零件,要再等10天。二次加起來就超過20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我在說自已啦

拍賣買有通病筆電、主板要撿漏,還滿常睹輸

我自己也一樣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