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悍將 Attila 4V DX 125 無法電發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24):
三陽悍將 Attila 4V DX 125 無法電發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前一晚騎回家還好好的,第二天按電動啟動就只聽到答一聲(繼電器動作聲),沒有啟動馬達轉動聲。

2.型號~三陽悍將 Attila 4V DX 125

3.先拆下座墊下的行李箱

4.檢查啟動繼電器測量接點導通正常

5.再來鬆開化油器入口橡膠管管束螺絲

6.再拆下右側蓋、空濾總成,原本是2顆8號鐵螺絲(1顆生鏽咬死)固定,最後換成2顆10號白鐵螺絲。

7.最後空濾總成及連接管路全取下露出啟動馬達

8.啟動馬達固定也是2顆8號鐵螺絲(1顆原廠鎖太緊咬死拆到滑牙),最後換成2顆10號白鐵螺絲。

9.用起子在啟動馬達尾部稍微頂起邊往後退出來

10.啟動馬達型號(609M92,簡稱~M92),廠牌~SHIHLIN (士林電機,簡稱~士電)。

11.分解啟動馬達看看~電刷磨耗殆盡脫落,激勵磁鐵也裂開一塊(難怪之前感覺啟動不大夠力,常常要電發3~5次才會啟動成功)。

12.啟動馬達齒輪入口處

13.事先採買的啟動馬達(含連接線),廠牌~東電(型號 H6B),一顆480元搭配免運活動(超值)。

14.新啟動馬達安裝鎖緊OK

15.測試電發一觸即發強而有力,解除許久的困擾。

補充內容 (2026-3-25 04:30 PM):
更正
10.啟動馬達型號(609M92,簡稱~M92),廠牌~SHIHLIN (士林電機)。
士電(是台灣士電簡稱跟士林電機不同公司)

网友A:
恭喜wet 進軍機車維修界,能不能隔空診斷烏骨雞學姐的小白,晚上開燈常常透逗,明明開近燈,轉動龍頭會觸發切換遠燈,打轉向燈有時也會觸發遠燈,看了半天找不到問題點。

网友B:
看見拆解解說到電刷還以為新電刷/激勵磁鐵要登場了
哪知道是 [事先採買] 的啟動馬達,
這樣也沒錯,激勵磁鐵都裂開的依我只能找殺肉品借屍還魂,但是耗時費心還得拆盲盒

股市說起[士電],都知道是士林電機
但是機車材料界有個老牌副廠就叫[士電],它與士林電機完全沒關聯,
早年商標法不怎完善 為甚麼會混淆 懂得都懂

[士電]這名字被註冊後,
士林電機吃這個悶虧 包裝只印 士林電機 從不用士電,產品鑄印是SHIHLIN  絕不縮寫
[士電]紙盒只說 士林(大松代理),其他用口耳相傳不落實証,商標是 圓圈S字樣

网友C:
可以用一條8AWG的線
從電瓶的負極
拉一條到啟動馬達的固定螺絲那邊搭鐵
讓啟動馬達啟動時更順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條8AWG的線
從電瓶的負極
拉一條到啟動馬達的固定螺絲那邊搭鐵

Wet 大更新啟動馬達省事長久選擇,如果依照4#接地線舊車有需要

15年勁風光125 10號電池(內組約<8)一個月前無法啟動 更換膠體電池(內組比10號電池差)仍無法順利啟動,原來電池對啟動馬達的固定螺絲那邊阻抗0.9歐,問機車行朋友,拆踏板車殼
"用一條8AWG的線從電瓶的負極拉一條到啟動馬達的固定螺絲那邊搭鐵",就順利啟動,引擎比較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Wet 大更新啟動馬達省事長久選擇,如果依照4#接地線舊車有需要

15年勁風光125 10號電池(內組約 ...

老車的線路老化跟車台銹蝕
都會導致迴路的電阻值增加
尤其現在的噴射引擎
對電的品質要求更高(感知器多)
所以我都建議身邊朋友
買新車就直接落地加負極線
可以預防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

网友E:
恭喜完修

這是小弟經驗,上次幫人換啟動馬達,2個月後又不能發動

業主牽去車行,原因是紅箭頭壓接頭斷裂

這個材料品管也太需要檢討了,所以小弟後來在綠箭頭處都會做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wet 進軍機車維修界,能不能隔空診斷烏骨雞學姐的小白,晚上開燈常常透逗,明明開近燈,轉動龍頭會觸發 ...

應該是電線磨破皮漏電造成誤動作,重點檢查電線轉折摩擦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見拆解解說到電刷還以為新電刷/激勵磁鐵要登場了
哪知道是 [事先採買] 的啟動馬達,
這樣也沒錯,激勵磁 ...

原本還真有只換電刷的打算,只是拆開一看馬上放棄,乖乖訂貨再等三天才安裝。

關於部件品牌還真沒多想只憑直覺認定,多謝前輩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條8AWG的線
從電瓶的負極
拉一條到啟動馬達的固定螺絲那邊搭鐵

感謝指導強化啟動方法

不過~
現在能快速啟動就心滿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t 大更新啟動馬達省事長久選擇,如果依照4#接地線舊車有需要

15年勁風光125 10號電池(內組約 ...

感謝指導強化啟動方法

不過~
現在能快速啟動就心滿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這是小弟經驗,上次幫人換啟動馬達,2個月後又不能發動

你有換新線?
我的原廠舊線用20多年沒斷,這次換新啟動馬達有附線就一併更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電線磨破皮漏電造成誤動作,重點檢查電線轉折摩擦處。

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來,還越挖越大孔~~~

网友:
Wet 大 很少騎車 會順利啟動就好 線組也換新了
圖七.後輪胎紋深度不足囉,請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來,還越挖越大孔~~~

這很難抓,首先要搞懂,作動原理,
不知道是那裡,轉動時,觸到了,
就算是車行,也很難抓,除非有經驗,
先問AI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有換新線?
我的原廠舊線用20多年沒斷,這次換新啟動馬達有附線就一併更換了。 ...

材料業主準備的,盒子裡只有1顆馬達,沒有接正極啟動繼電器電纜,小弟印象10多年前的馬達有附線

材料商也懂得要減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業主準備的,盒子裡只有1顆馬達,沒有接正極啟動繼電器電纜,小弟印象10多年前的馬達有附線

材料商也懂 ...

我看有些賣場
附線~550-->有需要的再買。
不附線~500-->讓消費者自行選擇,省材料環保。

网友:
能否附上發動時的影片或聲音
想看看這新的啟動馬達多有力

至於wish大的遠燈
剛剛看你的woo有電動開啟坐墊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