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一個奇怪的LITE-ON CMT-256L6M 256GB SSD 不認盤

楼主:
原本聽給我的朋友說這是在Server 上使用的RAID SSD,如果拿去一電腦使用只能認128MB,結果拿來測試完全不認盤。

SSD 好像能短路某幾個點來重置,不知道有沒有玩SSD 的會員知道?還是又要問AI?

製造商零件號︰TH58TEG9EDJBA89

包裝/封裝︰BGA132

製造商︰Toshiba

產品分類︰Flash Memories

网友A:
查圖片貌似是marvell 88S9188主控

88ss9188 開卡

网友B:
1. mSATA 固態硬碟,win系統硬碟管理 看是否能識別管理
2.在電腦左下角Windows搜索框中鍵入“diskpart”,搜索結果中顯示“diskpart”時,右擊點選“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用過都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圖片貌似是marvell 88S9188主控

88ss9188 開卡

一開始沒有說清楚,目前我是裝在轉接卡上測試。
電腦會像抓到一個SSD,但是顯示空白視窗,我把空白視窗關閉,它好像又抓到第二個SSD,但也是又顯示空白視窗,我再把它關閉它又開始重覆以上動作。

裝置管理員看不到新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mSATA 固態硬碟,win系統硬碟管理 看是否能識別管理
2.在電腦左下角Windows搜索框中鍵入“diskpart”, ...

電腦管理下方的統磁碟管理抓不到這個S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腦管理下方的統磁碟管理抓不到這個SSD

老大晚安:接點依照痞友提供用IPA清潔,有試過diskpar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晚安:接點依照痞友提供用IPA清潔,有試過diskpart 嗎?

我拿到的時候金手指有很乾淨,我也有再處理一次,不會是金手指的問題。
現在的情形就是像插入USB 碟,電腦似有抓到,但是馬上又閃退,diskpart 至少要在抓的到SSD 後才有用,如果抓的到SSD,那我就能用DiskGenius 解決了。

我記得看過硬碟有個專用接點能重置,就是先不接硬碟,把某兩點短路再上電,硬碟就能初始值。

真的不行也無所謂,頂多把Flash 拆下來裝USB 碟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沒有說清楚,目前我是裝在轉接卡上測試。
電腦會像抓到一個SSD,但是顯示空白視窗,我把空白視窗關 ...

M牌的開卡工具好像不好找,貌似有簽訂保密相關的(若有誤,請不吝指教)

所以...我的M4就被我拿來移植USB隨身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牌的開卡工具好像不好找,貌似有簽訂保密相關的(若有誤,請不吝指教)

所以...我的M4就被我拿來移植USB ...

mSATA SSD 應該沒有人在用了吧!除了我之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的時候金手指有很乾淨,我也有再處理一次,不會是金手指的問題。
現在的情形就是像插入USB 碟,電 ...

"SSD 不認盤"

查看 BIOS 是否偵測到,
交叉測試、變更 SATA 模式、換台電腦測試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 ... 20IT%20LMT%2D256M6M,Systems:%20Vista%2C%20Windows%207%20and%20Windows%208.

网友:
引用 楼主:
mSATA SSD 應該沒有人在用了吧!除了我之外~~~

我的Dell Latitude E6440 前任物主就是使用Crucial mSATA的128GB,雖然原廠沒有載明表示能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