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MD-180C 省電改裝

楼主(2026-03-24):
這幾台 MD-180C 使用上都沒什麼問題,開始進行初步改裝了。
改裝的重點就是省電看是否可以改到與 Fluke 電表一樣一顆 9V 電池能用到十年以上。

改裝前要有線路圖才能改的順利可不能閉著眼睛亂改一通。
還好有找到姊妹機 MD-200C 的線路圖,先描繪原圖檔不清楚之處再比對實機來修改成 MD-180C 的線路,這可是我第一次用 Photoshop 來繪製線路圖。

先來換吃電最高的 ICL7106 資料說耗電約在 1.5mA 之間,如改換成 ICL7136 資料說耗電約在 100uA。
換了主控後積分電容與積分電阻要跟著改數值,經過初步計算後先換成 0.047uF 與 200K。
換好後實測電壓與電流檔都沒問題但歐姆檔的高低電壓檔的測量讀數卻有偏差,再仔細的查看線路圖後才發現問題所在。
原來在電壓與電流檔時 ICL7136 是設定為 200mV 滿檔,但在歐姆檔的高低電壓檔卻是 200mV 與 2V 滿刻度在切換。
積分電阻的數值與滿刻度的電壓有絕對關係,按計算所得在 2V 範圍時此積分電阻的數值應該是 2M 才對。
這時就得實際用幾個不同的電阻數值來測試與觀察讀數的差異,最後確定了積分電阻是 470K,積分電容還是 0.047uF 最適配。

再來就是 1.25V 參考電壓的更換,原本的 ICL8069 吃電約 0.7mA 要更換成 REF3312 能夠更省電也穩定度更好。
就是將 R22 2.5K 電阻拆掉直接裝上貼片的 REF3312 與兩顆小電容再加焊一條接地線此部分就完工了。

趕快來測一下這時的整機耗電

另一台原始的完全沒動手腳的耗電

從 2200uA 降到 900uA 約省了 60% 的電力,但應該還要更低才對,於是又分開測量了幾個電路的耗電。
Vref is 100uA、OPA TL061 is 180uA、Diode Test CD4011 is 0uA,900uA-100uA-180uA=620uA
就是說 ICL7136 在這裡吃了 620uA 的電比資料上大了不少,看著線路想一想可能是主控內部數位地 Test 37 腳的接法引起的。
我又不想在此電表 PCB 上切切割割銅箔線所以就不再繼續追查下去了,也有可能是此 ICL7136 主控晶片本身的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說。

休眠定時關機的小電路板也已經做好了這次還沒幫她裝上,這部分會另外開帖討論其線路。

楼主:
繼續改裝,這次的改裝有三項,更換 48KHz 的石英振盪器、螢幕排線的更換與定時自動關機。

石英振盪器從 40KHz 更換為 48KHz。
好處是測量數值從每秒翻新 2.5 次提升為每秒 3 次,我目前還感覺不到差異有待長時間使用過後的體驗。
缺點是可能會受到 50Hz 市電電場的干擾,但台灣沒有 50Hz 市電以後應該也不會帶這台去 50Hz 市電的國家。
原本擔心本機耗電量會提升,但換過測量後還是跟 40KHz 時一樣沒有增加。

螢幕排線拆掉改成 2.0 mm 間距鍍金排針。
這不是我愛亂改實在是因為此實驗機拆過太多次了,原排線已經快斷了不換不行。
找了兩種不同的 2.0 mm 間距鍍金排針,這種的高度最剛好。

定時關機控制板。
就是這帖最後一種自己做的小板子,可以用雙面膠貼在 ICL7136 的上頭。
為了不破壞 PCB 的線路先將電源開關拆掉,開關中間那隻腳折彎對應的焊點貼絕緣膠帶,再焊接三條引線即可。
此定時控制板設定時間為十分鐘,工作時額外耗電 23uA,定時關機時測不到電流估計在幾十 nA 的範圍。

再來就想不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改,能改的地方都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繼續改裝,這次的改裝有三項,更換 48KHz 的石英振盪器、螢幕排線的更換與定時自動關機。

改鈦合金外殼吧!

那個誰?做CNC 的那個誰?就是你還看!趕緊上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鈦合金外殼吧!

那個誰?做CNC 的那個誰?就是你還看!趕緊上工了!

可以歐!剛好有一個適當大小的鈦便當盒花了我好幾百元結果沒人要用,改完就成軍規可以拿出去打戰了。

楼主:
早上將液晶表頭也換成 ICL7136 也想降低工作電流,旁邊的積分電容與積分電阻也跟著更換。

可惜事與願違換過後耗電電流還是差不多還有ㄧ點幾毫安,我看這些貨根本都是雜牌軍去 Remark 的,包含這台三用電表上次換的也是。
現在只能上 DigiKey 去買正牌貨再來換一次,一顆要價兩三百台幣都快比當初買這些電表貴了,這得讓我再想想考慮一下先。

ICL7106 實在是有太多工廠在生產且維持了幾十年,想買到體質優良耗電低的在掏寶找很難,難怪三用電表廠家都不敢標榜低耗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