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NN-GD579 微波爐啟動運轉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
Panasonic NN-GD579 微波爐啟動運轉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Panasonic NN-GD579

2.電路圖

3.故障狀況~啟動運轉不會加熱,測試消耗功率約165W。

過一會兒再次測試就會出現 H98 故障代碼,問 AI 怎麼修?:說是磁控管沒有輸出。

4.因為這台有烤箱功能所以先測試一下,消耗功率約1140W~正常。

5.開箱頂部油汙很多大略刮除清潔一下,還有配置2根電熱管(110V/550W)。

6.內部電路配置

7.高壓變頻板

8.磁控管型號~2M261-M32 JP

9.檢測磁控管燈絲2端阻抗正常

10.磁控管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61Ω鐵定絕緣破壞了

11.打開磁控管外蓋驗證哪邊絕緣破壞,把2個線圈剪開再測阻抗是左側插腳對外殼低阻抗。

12.換上一個拆機磁控管插座,線圈用焊錫焊接回去即可,測試燈絲一端對外殼阻抗無限大~已正常

13.微波室油汙清潔

14..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790W

网友:
這台內部構造和我手邊的Panasonic  NN-K575一模模一樣樣啊,
請教wet大,這台要拆下磁控管是需要先拆下磁控管上面覆蓋的那層鐵架是嗎?
(站上好友送我一台面板故障的NN-K575,
我買了全新面板+磁控管+繼電器,打算整理好給同事帶回老家使用)

看來磁控管絕緣層擊穿,並非格蘭士磁控管的特有故障,
(2M261-M32就不是格蘭士的),

磁控管絕緣層擊穿也跟高壓電容漏油無關,
(因為這型號可是變頻微波爐,沒有高壓電容,
高壓是經由高頻開關電源電路產生,)

(站內之前有篇分享文,認為高壓電容漏油,造成磁控管絕緣擊穿,
從微波爐電路結構來看,我真心認為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网友:
"14..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790W",銘板1450W 為什麼超過300W?
大於15A可能超過電源線負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