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聲寶天廚20L微波爐 RE-B020PM 右邊按鍵無反應

楼主:
前幾天在社區回收場撿到這台微波爐,原本是想說都是天廚,搞不好可以拆零件換我家的天廚微波爐,看一看這台好像比較高級,所以試試是什麼問題?

這台微波爐插電LED 會亮,也會響一聲,應該是代表開機,可是按面板上黃色方塊那一區的按鍵每個都沒有反應,左邊的按鍵正常,把軟排線拆下來清潔後再插上也一樣。

一打開蓋子就聞到蟑螂屎的味道,那個味道很反胃,乾脆把面板拆下來洗,當拆到電路板時才發現SAMPO 天廚是請大陸美的代工的,也使用美的的電路板。

能顯示就是表示電源正常,留一下照片以後或許用的著。

搜尋EM-720KG 可以淘出美的的微波爐面板,不過都不是跟我這台一樣,因為這台微波爐門關上的時候會遮住一半面板,淘寶賣的美的都不適用。

看來是面板薄膜開關壞了,這是直接用膠黏上的,可以撕下來,不過薄膜開關面板就不知道要去那裡買了,有會員知道在那裡可以買到嗎?

网友:
使用美的的面板,
把面板拍照,用淘寶以圖搜尋的功能找找,
也許可以找到簡體字版的面板,
或搜尋" 美的 微波爐 薄膜",
看是否有面板排列和功能相同的簡體面板,

我的Panasonic  NN-K575就是買簡體面板,
面板排列和功能相同,但型號不同(不是NN-K575,而是簡體機型(NN-5740MF)),

面板還有另外兩種修法,
一個是用很多薄型按鍵取代原按鍵,把接線用漆包線接上,
另一個是用雙面導電銅箔膠帶,把薄膜面板斷線修補還原,

但淘寶按鍵才台幣幾百元,
花錢省時間最方便,

网友:
現在不管什麼牌子(包含日系),幾乎都是美的或格蘭仕代工了,國際的蝦皮蠻多可買的,只是價格不俗,打排線的資訊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美的的面板,
把面板拍照,用淘寶以圖搜尋的功能找找,
也許可以找到簡體字版的面板,

這台微波爐的前一任使用者一定都是用右邊那幾個鍵,所以連表面都按破皮了,可能裡面粘黏住了,這種面板開關帶背膠,一撕下來再黏上去就像坑坑疤疤不平整了,除非運氣很好,是壞在引出線的地方,這台運氣不好不是壞在引出線的地方。

有想過在淘寶買,我倒是不在乎簡體繁體,只不過還沒看到跟這台一樣的。

▼找到一個比較像的,明天來比對一下尺寸跟引腳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