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維修]QNAP NAS ts-431p3 主板電源輸入端短路

楼主(2026-03-25):
各位維修前輩好

我朋友的 2023/07 買了一台 QNAP NAS ts-431p3 , 目前故障原因是主板電源輸入端短路
插入外接電源, 電源指示燈熄滅, 用三用電錶量主機輸入端, 電源輸入端短路

因為產品生命週期過了, 原廠也不維修, 只建議買新機
但我朋友不太想買, 想看看有沒有前輩可以維修

看要如何報價, 是否需要寄送主機板? 來回運費均由我負擔

淘寶也找不到二手主機板

左右翻面

上下翻面

网友A:
自己修就好了,先把電容全換,看會不會好,會好,就賺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就好了,先把電容全換,看會不會好,會好,就賺到了

大大, 今晚好不容易把那幾個大顆電解電容拆下, 送電, 很遺慽的, 還是一樣的結果

网友B:
接觸過一台...查到最後短路直通CPU

网友C:
若是DC 12V"完全短路"可以說一燒就一翻兩瞪眼,就跟筆電公共點短路是一樣的。

樓主若有"可調電源",保守些小電壓大電流上去,用手觸診粗略判斷大致位置、進一步確認就用熱像儀、電表K型頭。

補充內容 (2026-3-29 08:13 PM):
印象中樓主也有一定的DIY能力,樓主任職的公司應該也有可調電源可以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位會員有在修NAS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535-1-1.html

非常感謝wish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觸過一台...查到最後短路直通CPU

我的老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DC 12V"完全短路"可以說一燒就一翻兩瞪眼,就跟筆電公共點短路是一樣的。

樓主若有"可調電源",保守些 ...

謝謝您的指點, 我找工程師看看
我公司是做 filter , 熱像儀、電表K型頭 這類器材是沒有, 只能,用手觸診粗略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