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區回收區撿到的ipad(A1474)會有人想要嗎?

楼主:
今天小弟很好運的在社區回收區撿了一台ipad
原本以為是電池壞掉,充了一下電居然開機了
但因為撿來的所以我沒密碼
也不知道是不是哪裡有問題
只有感覺整個平板好像有點弧度
anyway
看看有沒有前輩需要這台當零件機的
如果沒有我就把他拆了玩玩~

開機照

背面型號~

网友:
AI說這是第一代iPad Air 可以進復原模式去重設密碼

网友:
如果沒有遠端鎖定的話,用復原模式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來目前就追劇用 或者拆螢幕另外做成外接螢幕用了
iOS版本太低有些App都不能裝了,甚至有可能連Line都裝不了?
印象中手機app跟ipad app是分開記錄的?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淘汰过程堪比一次性消费。
第一代iPAD系统不能更新,现代软体又无法运行顺畅。
俺也有一台,搁置到现在。电池还很好,问题就是像上边说的,基本没啥用处了。可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