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RESS A315 擴大機沒麥克風輸入

楼主(2026-03-27):
回收場看到這台;德國卡勝擴大機,看品相還不錯,缺一個旋鈕,操作介面超簡單,沒左右平衡.高.低音調整紐,機箱很厚,總重19公斤多。
後面只有5個信號輸入,4個喇叭輸出。

內部;左右聲道.獨立電源.2個環形變壓器

音源輸入1插座不一樣,沒用過.不知怎麼用

左邊旋鈕是選擇輸入源,右邊是音量,螢幕顯示音源輸入1

音源輸入5

顯示音量

撿到軟柿子,電容全壞了,換新後.怎麼沒聲音,原來端子 鬆了,裡面的連接線線.轉斷了,修復後測試,音效不錯.功率也很大。
可是就沒有MIC輸入孔,再買前級,用不多.下不了手。

請問前輩們,我想說裝上一個6.5母座,兩條線.直接連到輸入的L或R,這樣做可行嗎?

网友A:
不行,要加裝麥克風放大電路,還要有增益旋鈕來調整麥克風大小聲,增益小唱的吃力增益大會回授囂叫。
要唱的好聽就還要有許多功能,例如回音、升降調、動態調整等功能,外接一台麥克風處理器就能像歌星。

非平衡轉平衡接線給 Line 1 用

或使用音頻專用變壓器,聲音會更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加裝麥克風放大電路,還要有增益旋鈕來調整麥克風大小聲,增益小唱的吃力增益大會回授囂叫。
要唱 ...

請問我前面有無線麥克風主機,原本是輸出是6.5公,再插入原本(擴大機)的6.5母座孔,這樣可以免裝放大電路嗎?

如果要放大電路,是要裝在剛說的母座之後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前面有無線麥克風主機,原本是輸出是6.5公,再插入原本(擴大機)的6.5母座孔,這樣可以免裝放大電路 ...

無線麥克風主機的輸出是 Line level 0.7V 不用放大可以直接接擴大機,不管是 RCA 還是 ¼" Phone Jack TRS 接頭都能接。

擴大機有 6.5 母座孔嗎?沒看到!

正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線麥克風主機的輸出是 Line level 0.7V 不用放大可以直接接擴大機,不管是 RCA 還是 ¼ Phone Jack 都 ...

擴大機沒有6.5輸入孔,所以才想說有一個拆機的;6.5母座.想加裝上這台擴大機,請問老師,該怎麼做最適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擴大機沒有6.5輸入孔,所以才想說有一個拆機的;6.5母座.想加裝上這台擴大機,請問老師,該怎麼做最適當 ...

要是我決非必要不輕易改機,做或買一條ˋ轉換線就能接上。

一邊是 TRS 接頭另一邊是兩個 R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決非必要不輕易改機,做或買一條ˋ轉換線就能接上。

一邊是 TRS 接頭另一邊是兩個 RCA。 ...

請問輸入源選擇;獨立1-5,是否須融入至一個輸入?

轉接頭是要兩個嗎?

搜尋名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輸入源選擇;獨立1-5,是否須融入至一個輸入?

轉接頭是要兩個嗎?

要接哪一組輸入都可以,看圖去買或自己做,兩個 RCA 都是左右相通的,單聲道輸出接立體輸入。

這兩種市售的都可以

我搜尋的字是 mono phone plug to r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哪一組輸入都可以,看圖去買或自己做,兩個 RCA 都是左右相通的,單聲道輸出接立體輸入。

這兩種市 ...

請問我用下圖這種,6.5插在無線麥克風主機,RCA兩個插在擴大機就占一組輸入源LINE2,點唱機兩個RCA就要插另一組擴大機LINE3,擴大機只能選擇一組?  LIE2或LINE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用下圖這種,6.5插在無線麥克風主機,RCA兩個插在擴大機就占一組輸入源LINE2,點唱機兩個RCA就要插 ...

要同時有聲音你就得有混音器,最便宜的卡啦 OK 混音器幾百元就有了。
還有一接法,麥克風接左聲道點唱機用右聲道,看擴大機面板能不能選擇單音 Mono。
還有你的點唱機不能接麥克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同時有聲音你就得有混音器,最便宜的卡啦 OK 混音器幾百元就有了。
還有一接法,麥克風接左聲道點唱機 ...

點唱機沒麥克風輸入孔,真的頭大了,所以才會想;加裝一個母座,機箱裡面接一邊的聲道,不知可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點唱機沒麥克風輸入孔,真的頭大了,所以才會想;加裝一個母座,機箱裡面接一邊的聲道,不知可行嗎? ...

也可以個別串聯一顆 10K 電阻將兩路信號來源同時混音進同一個 Line In,另外一聲道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個別串聯一顆 10K 電阻將兩路信號來源同時混音進同一個 Line In,另外一聲道也是如此。 ...

請問duke83老師,是這樣接嗎?

网友:
接線與電阻都在擴大機外面,可以做一條專用的混音線,做得好壞是否美觀都不影響擴大機的性能。

网友B:
找到拆音樂教室的線材。

有沒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拆音樂教室的線材。

謝謝老大,不要好了,這種接頭.很少用到,而且如果不能調回音,也不適合唱歌用,暫時先用原本的台製.卡拉ok擴大機當混音器,已經向安裝點唱機的朋友.預約,有回收到留一台給我,含慢賺錢.用A的.只能慢慢等運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不要好了,這種接頭.很少用到,而且如果不能調回音,也不適合唱歌用,暫時先用原本的台製.卡拉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