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筆電liteBook 840 G8 BIOS密碼有辦法清楚嗎?

楼主:
朋友拿來一台HP筆電,型號:HSN-141C-4 / HP EliteBook 840 G8,但BIOS有設定密碼,輸入三次錯誤就顯示按電源鍵關機,請問網友們這有辦法清除嗎?

网友:
拔掉BIOS電池試看看,不過那個電池可能很難拆。

剛剛問AI,回答是拔電池是無效的.....

网友:
標題打錯字了~
現在這個好像只能重燒錄BIOS~萬用破解沒用了~

网友:
Google了一下 都是看到解焊BIOS去重燒
也可以報修HP 要收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