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天地不容客給我的不知名點焊機板維修過程 Part Ⅳ

楼主(2026-03-27):
小小一片點板居然要連載到Part Ⅳ,沒辦法,老頭子工夫太差了。

▼我是用兩顆90Ah 磷酸鐵鋰電池供電,老獅是用兩顆超級電容理應更強悍,不夠力再找我支援。

有看到上面照片串聯的紅銅板嗎?足3mm 厚,不過想一想我幹嘛要用這麼厚?根本就是浪費。

▼天地不容客有給我紅銅條,就一併給老獅了,螺絲是黃銅的,銅條我應該是沒有接錯才對。

▼這片板子的設定有點技巧,我不太會描述,等一下把說明書一併傳上來,下方是設置25跟30,用0.15mm 鍍鎳片點焊的。

▼這樣算有焊牢吧!因為我的點焊筆是用小支的,導線只有10AWG 功率無法太大,老獅要自個兒弄一對比較給力的焊筆。

▼找到熔壞的舊LED 顯示器了。

▼下圖的紅銅條距離我光固化的地方很近,我想用銼刀磨個倒角,無奈銼刀不給力,只能磨一點,我看還是留給老獅磨吧!

▼如果紅銅條磨好了,要鎖上電路板前,請用橡皮擦或很紅的砂紙清潔好,塗一下導電膏再鎖到電路板,我明天來找小瓶子,這部份要老獅做了。

下方是點焊板的說明書,就留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這片點焊板正反面各有6顆MOSFET,總共有12顆,依店家的建議最大可用到25mm平方,其實點焊筆也不要搞太大支,太大很容易點破薄鎳帶,也容易炸管。
※再來就是LED 7段顯示器目前是用活動的,以前要更換自然簡單,不過一動它到就會因接觸不良斷線,如果要改用焊接的可以通知我。

楼主:
找到了!原本的銅板是這麼裝的。

楼主:
因為怕老獅拿去回後LED 7段顯示器接觸不良的問題,我想到我有鍍金的IC 座,這種IC 座是我以前工作在用的,它的針腳是鑽孔鍍金的,不是那種用夾的便宜貨,用1個7腳的來改,一邊改6腳,一邊改5腳,裝好就像下圖這樣,用這種座完生不會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把MOSFET 引腳再修整一下。

▼把電容打上固定膠。

▼LED 針腳多次解焊後,阻焊層有些掉了,都用光固化絕緣修補一下。

光固化阻焊油要用足夠功率的UV 燈才有用,我是用消毒燈的UV LED固化,上圖這麼厚的綠油都能固化,而且表面非常硬,特尖鑷子或特尖探棒都刺不進去。

楼主:
應該很多人是今天掃墓,也沒有人找我,想一想把點焊機板的銅條組合起來好了,省的老獅弄的雙手油膩膩的。

▼我是用粗橡皮使勁擦乾淨。

▼電路板跟銅條兩邊都薄薄塗一層導電膏。

▼組合好,修整一下銅條前端,不要短路了,鎖緊銅螺絲後擦掉多餘的導電膏,開機測試一下。OK!

不過組好後才發覺我想太多了,老獅是在做CNC 的,他除了畫CAD 外,雙手接觸油膩應該很平常。

想到一個他應該有需要的東西,可是怎麼想不起來是放那裡了,明天繼續找。

※其實導電膏它不導電,它是在填補銅條跟電路板之間肉眼看不到的間隙,這個我以前在上班時,用到大電力的端子都要做先塗導電膏後再壓接,有做大電力的會員應該都知道。

网友A:
之前也想買一個來玩
但後來發現身邊電源都不夠力
我最多只有12v 12ah的鉛酸電池 跟ATX電源 沒辦法玩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想買一個來玩
但後來發現身邊電源都不夠力
我最多只有12v 12ah的鉛酸電池 跟ATX電源 沒辦法玩這個 ...

建議搞超級電容!
一般用途的話,
二電容就很夠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很多人是今天掃墓,也沒有人找我,想一想把點焊機板的銅條組合起來好了,省的老獅弄的雙手油膩膩的。

銅導電膏我買過,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沒什麼效果。 可以說幾乎沒有用處,因為拿電表探棒直接插進去導電膏裡面電阻是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銅導電膏我買過,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沒什麼效果。 可以說幾乎沒有用處,因為拿電表探棒直接插進去 ...

答案很簡單,你搜尋"導電膏為什麼不導電"就有答案了。

電工法規有沒有改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解釋一定有,你搜尋"電工法規 導電膏"一定有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答案很簡單,你搜尋"導電膏為什麼不導電"就有答案了。

電工法規有沒有改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解釋一定有, ...

問題是我用導電膏後,接觸電阻反而些微升高(我已經鎖很緊了),因此判定作用不大。我直接把M6改成M8,電阻改善還遠大過這個

网友C:
看老大文章有特別注意兩接觸面平整度,與導電膏適當厚度,才有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是我用導電膏後,接觸電阻反而些微升高(我已經鎖很緊了),因此判定作用不大。我直接把M6改成M8,電阻 ...

那........就更簡單了,你就不要用導電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老大文章有特別注意兩接觸面平整度,與導電膏適當厚度,才有效果吧!

導電膏本來就是要適量就好,太多也沒什麼幫助,我已習慣這多年來施工的方式了,以大電流的端子來說,至少端子接導線這邊我一定會用導電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