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烙鐵會爆炸? 台中男「3指炸斷」連戒指也斷

楼主(2026-03-2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6t8a-9wOwk

▼我家真還有1支,不過已經看不出是那一種烙鐵頭。

网友:
應該有其它原因吧,
我太太拿斜口鉗,剪220V電線,爆了很大聲,嚇壞鄰居,都沒事,

网友:
這就算短路應該也不至於爆炸吧??好奇怪~

网友:
前面主播報導的時候說:戒指斷、三手指受傷 ,

後面現場畫面,傷者的父親在形容三支手指的時候,說 "斷掉" 是現場記者附和的....

到底有沒有斷....

剛AI幫忙收集新聞資訊:爆炸導致該男子左手三根手指受傷(部分報導指稱炸斷),手上配戴的金屬戒指也被炸斷。

网友A:
會不會他一手拿烙鐵也順便夾著電子菸或賴打?!

因為會用這種木柄的都是老篩~

賴打小時候玩過,有不小心搞到炸起來(還好人沒在現場),爆炸會很響、威力也不能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他一手拿烙鐵也順便夾著電子菸或賴打?!

因為會用這種木柄的都是老篩~

1支木柄電烙鐵才多少瓦?能到炸開的程度......,以我不專業的判斷,只有110V 短路才有這個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支木柄電烙鐵才多少瓦?能到炸開的程度......,以我不專業的判斷,只有110V 短路才有這個能力。 ...

110v短路就想到很久前的達欣牌吹風機也是吹著吹著,插座打火發黑

,後來查修發現是吹風機彎折電線位置脆化加短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短路就想到很久前的達欣牌吹風機也是吹著吹著,插座打火發黑

,後來查修發現是吹風機彎折電線位置脆 ...

我找到那支木柄的烙鐵搞不好可以拿來學熔塑膠埋鐵網。

网友:
如果这真的只是一支普通的电烙铁,那么,满足“爆炸”的条件无非有两:
1、空间密闭;
2、AC线材粗壮,发生短路,且家中短路保护未及时反应。
这种烙铁一般使用软软的多股铜线,满足不了短路时的“熔接”,不能及时将短路能量分散到整个供电回路。因而瞬时的能量集中爆发,有可能造成气爆。

楼主:
這年頭奇怪的事情很多.......

网友:
滿詭異的,應該現場有其他不應該出現的東西,他的烙鐵頭藍漆還在,應該溫度不高

网友:
影片拍到的物件有限,很多關鍵處沒有完全看到,目前猜想到的可能性有:
1. 材料絕緣劣化,發生短路。
2. 木柄並非密封,有很大空隙,可能有造成短路的外來物質,或造成引爆的外來物質(固體、液體、或氣體)進入木柄與帶孔鐵管間。
3. 以上項目中,也可能物質係用料問題、製造問題,或生產時不慎混入,但當時尚在安全位置或狀態,致未能發現,經運輸、使用一段時間,發生位移或變化而產生問題。

网友:
我也遇到過,不過那時在玩我哥學校發的木柄烙鐵

有小小炸一下,我還嚇到。想說把烙鐵弄壞了。

後來我就不敢買木柄的烙鐵……

网友:
如果家裡有小孩,以小孩調皮的程度,什麼都有可能發生了,我家有用corona插電的煤油暖爐,小孩子會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塞東西進去出風口,還好我開之前都會檢查,小孩也不知道這樣做會有危險,真的是只能靠大人小心點為妙,當然,發現異狀時就有抓小孩來跟他說這樣會有危險。

网友:
電烙鐵的確可以拿來做炸彈,可以做成起爆引信我就做過。
由於買不到信管就得自己做,木柄烙鐵的發熱鎢絲拆出來裁切成好幾段,你想用幾伏特去引爆就得自己試驗長度。
再塞進市售鞭炮中再用蠟密封防潮這樣就是信管了,以前教官說用明火引爆的叫雷管用電力引爆的叫信管。

信管有專用的導通試驗器來測試線路與信管是否構成良好回路,此試驗器外型像指針三用表但不能用傳統三用表來替代會意外引爆的。
信管只要有 0.9V 就會引爆三用電表歐姆檔輸出電壓太高,導通試驗器內有特殊低壓電池所以可以拿來測量信管好壞。
所以我們這種兵退伍後還要被管制幾年就是因為知道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