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組牧田原廠電池的OBI工具

楼主(2026-03-29):
前陣子在YT上刷到國外大神自製牧田電池解鎖器
剛好手上有所需的材料
就拿來折騰一下吧
國外大神的YT

github開源的原始碼

▼電路非常簡單,一下就能做好

▼做好就是這樣

▼接電池端我先把(副廠)的充電器給拆來用

▼接上電池後的樣子

▼第一顆是BL1860B,可以順利連線,解鎖沒問題

▼第二顆是BL1850B,可以連線跟讀取資訊,但無法解鎖,跳出該模式下無法編輯
我猜應該是用另外的加密方式了吧~

▼然後手賤拿(副廠)的電池餵他吃看看,讀到的數值都不對,無法使用

▼最後來張整體照,我有上蝦皮問過3D列印那個外殼,問完我就打算這樣土炮就好!!!

結語:
解鎖是可以的,但是挑電池,像我手上兩顆原廠電池,只有一顆能解
可能用新版的加密電池就無法解了,但還是可以讀取資訊
有個方便的地方就是不用拆電池就可以知道需不需要做均衡
就差不多這樣~謝謝各位前輩觀賞~

网友:
去找了一下還真有人在賣,還不便宜快台幣一張小朋友。

我也想來做一個,雖然目前沒有電池需要解鎖的,但改天電池老化應該可以自己來換電池芯。

网友A:
我也來搞一個好了,
3D列印也有國外大神開源的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來搞一個好了,
3D列印也有國外大神開源的外殼!

對~國外大神有開源~超棒的
我下載後去蝦皮找代客列印
報價一套600~我就放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國外大神有開源~超棒的
我下載後去蝦皮找代客列印
報價一套600~我就放棄了~ ...

那個外殼沒多少料吧!
總用料也不超過50克啊0.0a
單外殼報價600元這麼貴!

网友B:
影片中解鎖的就是BL1850B,怎麼無法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外殼沒多少料吧!
總用料也不超過50克啊0.0a
單外殼報價600元這麼貴!

對阿~所以我就用土炮就好~
改天有去掏寶買東西
再買那一條黃色的接頭回來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中解鎖的就是BL1850B,怎麼無法編輯?

應該是晶片不一樣~
就像2樓的duke大說的那樣
不一樣的晶片
那原本的程式碼作者好像也沒再破解(或者是無法破解了?)
目前就只能這樣了
我看反饋區也有人說不是每一顆都能解碼的~

网友:
等板子到貨在來搞!
外殼我自己就能印了!

网友C:
拆開我的電池發現都是大晶片,應該是解鎖不了的較新版本,如果程式只能監看電池電壓而無法解鎖那我還是用傳統方法拆電池量電壓。

昨天想裝程式先玩玩結果 PC 不給執行說缺了這個東西。

於是又找到這個 ESP32 瀏覽器版本的https://github.com/appositeit/obi-esp32?tab=readme-ov-file
這幾天先讓我來消化這些資訊再來動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我的電池發現都是大晶片,應該是解鎖不了的較新版本,如果程式只能監看電池電壓而無法解鎖那我還是用傳 ...

可能是防毒擋了~我一開始用也會被擋~
是把防毒關掉然後信任這個執行檔之後才正常

网友D:
现在的电池组想自己更换电芯,真是难上加难。不过,也保证了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池组想自己更换电芯,真是难上加难。不过,也保证了安全性。

但總感覺是用我的荷包來換的,
原廠電池超貴,但是保護機制又設定很高,
動不動就鎖板,這樣好像又不太對?
如果一般不懂的使用者發現鎖板了
就只能丟回收然後再掏錢買一顆~
這感覺有點坑人了~~~

我反而覺得米沃奇的鎖板機制不錯
他會因為觸發了機制而鎖板
但是只要用一段鐵絲就可以解鎖
這才是對他的愛用者比較對的做法
(雖然會少賺點錢)
不然動不動就鎖板要換一顆
難怪牧田的副廠電池這麼多
以後大家都買副廠電池,他原廠也是賺不到什麼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總感覺是用我的荷包來換的,
原廠電池超貴,但是保護機制又設定很高,
動不動就鎖板,這樣好像又不太對 ...

是的,厂家的保护动作买家并不买账,也是最让厂家头痛的。但,至少他们规避了自身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防毒擋了~我一開始用也會被擋~
是把防毒關掉然後信任這個執行檔之後才正常 ...

防毒關掉了不行再卸載移除防毒也不行,可能是我那台 PC 太久沒重灌系統變得異常連瀏覽器都不給用使用者權限也不對,改天換台電腦再來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總感覺是用我的荷包來換的,
原廠電池超貴,但是保護機制又設定很高,
動不動就鎖板,這樣好像又不太對 ...

那不是原廠賣太貴是我們的所得太低買不起,優良的電池成本就是高還要提供保固怎麼可能便宜賣。

牧田電池的保固本來是算充電 500 次現在因為高仿充電器亂充改成只保固一年,對使用者而言算是權益損失。
即使用了五六年但充電次數未達 500 次還能去換一顆全新的回來,這樣的電池貴嗎?

网友A:
印一套外殼花費一小時,用料約13克!

開價600元真的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一套外殼花費一小時,用料約13克!

開價600元真的黑,哈!

前輩也去問代客列印了嗎~

网友:
感覺很厲害的樣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也去問代客列印了嗎~

沒有,我自己就能印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我自己就能印xd

前輩~那我可以付費請你代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那我可以付費請你代印嗎

加line聯絡一下!heero75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