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Whirlpool AKM2064ES 微波爐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6-03-30):
Whirlpool AKM2064ES 微波爐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Whirlpool AKM2064ES

2.故障狀況~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消耗功率約42.7W。

3.內部電路配置

4.基本檢測高壓保險絲、高壓電容、高壓二極體都正常;再來檢測磁控管燈絲阻抗正常。

5.檢查磁控管燈絲一腳對外殼(地)阻抗無限大~正常

6.檢查磁控管燈絲二腳對外殼(地)阻抗無限大~正常

7.想說磁控管已使用7年多有可能老化不輸出,有時腦袋一固化就一直朝一個方向走去,換了一個備用磁控管再測試還是輸出42.7W。
休息一下腦袋沉澱一會兒,突然想到啟動運轉不加熱消耗功率約42.7W,不就是燈泡(20W)+散熱風扇(20W)+轉盤馬達(2.7W),也就是低壓電路板繼電器接點不通了(停止供應磁控管電力)。

8.更換一顆品質較好的繼電器(125V/17A),及燒掉的保護二極體(1N4148)。

9.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120W

网友:
恭喜完修,小弟以後要記的檢查繼電器

网友:
我拆電器.習慣看到繼電器,一定拆下;先量阻值,即使正常,既然拆下.也會打開清理(有些還用硬化膠封住),以後用N年,還沒遇過繼
電器問題,有時感覺.真的是吃飽太閒了。因為大部分.是自用的,值得的。

网友A:
搞不好我在修的那台天廚繼電器也是壞的,得檢查一下。
那台薄膜開關面板要清明節後才能寄回來了。

网友A:
請問是不是微波爐都是用這種上面有插Pin 的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不是微波爐都是用這種上面有插Pin 的繼電器?

現在的機種大部分用這種型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的機種大部分用這種型式。

謝謝,那我有在淘寶買東西時也買幾顆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那我有在淘寶買東西時也買幾顆好了。

wish大, 微波爐繼電器要看清楚電壓規格(我手邊的3台微波爐,繼電器DC電壓都不同,12V、18V、24V)
建議微波爐門邊上的微動開關也要買幾顆,
"歐姆龍微動開關V-15-1C25 無柄", NC、NO皆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大, 微波爐繼電器要看清楚電壓規格(我手邊的3台微波爐,繼電器DC電壓都不同,12V、18V、24V)
建議微 ...

謝謝告知,那我還是先看我家的微波爐是那一種電壓再買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我在修的那台天廚繼電器也是壞的,得檢查一下。
那台薄膜開關面板要清明節後才能寄回來了。 ...

前一陣修家裡的水波爐, 故障現象是燒保險絲
先查磁控管接腳短路-買新的換修
一開微波還是燒保險絲,
想到磁控管接腳短路,控制板一定有東西燒了
果然橋整和IGBT都燒了, 只好再上網買
換好後不燒保險絲了, 但微波也沒反應,
看來也是燒太多次把繼電器接點燒了
此時沒力了, 加上工作正忙就先丟著
用了十幾年也要考慮值得再修下去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一陣修家裡的水波爐, 故障現象是燒保險絲
先查磁控管接腳短路-買新的換修
一開微波還是燒保險絲,

水波爐?我家應該沒有這麼先進的廚房電器。
我沒有在做維修,修東西就當個興趣,把經驗留給有需要的人,別人用修的是想省點錢,我修東西是沒有在算成本的,很多都是修的比買新的還貴。

錢好賺就買新的,錢難賺就修一修繼續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波爐?我家應該沒有這麼先進的廚房電器。
我沒有在做維修,修東西就當個興趣,把經驗留給有需要的人, ...

YES!
修東西要麼是惜物, 要麼是休閒活動
修過許多電風扇,電蚊拍,電鍋...
算工時材料不如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YES!
修東西要麼是惜物, 要麼是休閒活動
修過許多電風扇,電蚊拍,電鍋...

网友D:
    wet大大您好.看了您這篇文章..前兩天路過一家小回收處.剛好看到有微波爐.前後2次每台200元.共花費400元跟他買來2台嘗試修看看(又翻出包含您在內的各位大大相關微波爐文章7-8篇參考).今天拆了一台東芝MM-EM25P(WH).2020年的.插電無反應.目前已知玻璃保險絲爆裂.高壓二極體是斷路的.磁控管量起來是好的(照您量測方式).高壓電容用便宜電容表量測.分別腳是0.92-0.96(不知是不是因為便宜電容錶問題).目前問題.蝦皮有賣整組包含高壓電容.保險絲及保險管.高壓二極體共8件零件的.約130元.這些東西能用嗎?我看正*電子.一顆高壓電容就180元了.照買1發8.差不多就要300元......所以這1-8的能用嗎?
    另外.這顆爆裂的保險絲是焊在一塊小電路板上.因為還沒解焊.看不出是多少A的.但電路版印刷的字體.怎麼看都是17A.跟網路0.7A上下差太多了.我是應該買17A?.還是0.7A?目前看到唯一玻璃保險絲就這顆了(剛去網路搜尋.可能17A的.因為有腳直接焊在電路板上)
    還請  大大給個建議.謝謝!

補充內容 (2026-4-7 07:02 AM):
    外行的我弄錯了.爆裂的玻璃管保險絲位置在風扇上方小電路板..這是17A的.今早又發現高壓電容出來一條線接頭可以橇開.註明800ma 5kv半裸狀態保險絲.

補充內容 (2026-4-7 12:10 PM):
順帶問一下各位 大大.17A保險絲.網上幾乎沒有.只看到一個賣2手的.價錢還不知.請問如果沒貨.是用15A或20A得來替代比較適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et大大您好.看了您這篇文章..前兩天路過一家小回收處.剛好看到有微波爐.前後2次每台200元.共花費400元 ...

查了一下,這台1400W,你裝15A可能撐不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這台1400W,你裝15A可能撐不久

    感謝大大回復.17A保險絲真的很難找.蝦皮只有一個賣的.超貴.每支169元.大陸淘寶也也找到一家.每支8人民幣(Jet牌子出品).如果真不行.只能想辦法買淘寶的(還沒用過淘寶...)
    另外.15A不行.16A陶瓷保險絲(8*31.5.用6*30帶線保險絲座的應該勉強可以塞進去)可以勉強替用嗎?使用20A會改燒毀甚麼?另外.尋找淘寶17A保險絲.有發現賣這塊小電路板30幾元人民幣.別廠牌使用的.這種可以換用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回復.17A保險絲真的很難找.蝦皮只有一個賣的.超貴.每支169元.大陸淘寶也也找到一家.每支8人 ...

保險絲主要是保護短路時過流傷到零件,你裝20A雖然可以用,但是萬一短路,傷到的可是開關、插座等零件,到時候變成你要更換這些零件。另外,20A可能都跟你家NFB同樣規格了,沒意義。建議裝15A試試,不行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險絲主要是保護短路時過流傷到零件,你裝20A雖然可以用,但是萬一短路,傷到的可是開關、插座等零件, ...

感謝.我上蝦皮買15A一般玻璃管保險絲及16A陶瓷保險絲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