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電視V55U500如何更新韌體

楼主(2026-03-31):
已經拿到V55U500韌體,但是,卡在如何更新的步驟。
在網路上查到,在插上電源後,一直按電源鍵不放,可以啟動更新程序。
實際操作後,一直沒有進行更新。
想請問各位先進,正確的更新韌體步驟,應該如何進行?
再請大家幫忙,謝謝各位!

网友:
確認可以讀到USB 隨身碟再更新,USB 隨身碟格式有確認?

USB 韌體更新步驟(若已取得檔案)
若您已從官方取得韌體檔案(通常為 .bin 檔),一般更新流程如下:
準備一個 FAT32 格式 的空白 USB 隨身碟。
將韌體檔案放在隨身碟 根目錄(不要放進資料夾)。
在電視 斷電(拔除插頭) 狀態下插上 USB。
按住電視機身上的電源鍵 不放,同時插回電源插頭。
待螢幕出現更新進度條或燈號閃爍時放開按鈕,等待更新完成(期間切勿斷電)
參考

楼主:
USB隨身碟,確定是FAT32格式。
稍早之前,拿了一支32g隨身碟,沒有成功,以為是容量太大的問題。
換了一隻小容量4G的隨身碟,也是FAT32格式,還是沒有成功。
再請求曾經更新韌體成功的大佬,能不吝賜教更新韌體的步驟。感謝!

网友A:
看您是拿到哪一種韌體,

如果是dump的, 那是一整份,需要透過燒入方式
如果是一般end user拿到的升級韌體,這樣才是usb升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是拿到哪一種韌體,

如果是dump的, 那是一整份,需要透過燒入方式

韌體,是在論壇下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韌體,是在論壇下載的。

那就要有燒錄器才有辦法燒錄

网友:
我剛剛更新一台BENQ的韌體,使用USB2.0的隨身碟 128MB (Apacer HC212)。

一次就成功,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