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ATS 顯卡測試,顥存測試軟體,下載整合

楼主(2026-03-31):
但是不使用希望,那位大大,可以教一下

百度網盤:連結:https://pan.baidu.com/share/init?surl=XqhERKMcUcIk99LjvAylBg 提取碼::6666
百度網盤:連結:https://pan.baidu.com/s/1KB3hWUSHYd5A8V1jX9XpeQ 提取碼::0005
百度網盤:連結:https://pan.baidu.com/s/1CtQ-HZd-cjT_MIidUn7uPQ 提取碼: g8jk
百度網盤:連結:https://pan.baidu.com/s/1T4rWRrrzjzklivhgVJsqYQ 提取碼::0004
百度網盤:連結: https://pan.baidu.com/s/1SUC8Bfc_xMBUe0QoXafL9Q 提取碼: 4huw
其他 https://disk.yandex.ru/d/tAIPw5QLnez-2g
其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AJnuK5xsFQ8VzdDYIsFhYrpcCBofj_L/view

网友A:
你Google "MATS 教學" 不就有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Google "MATS 教學" 不就有了嗎?

測試 顯存全部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 顯存全部壞了

你的意思是你要換顯存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 顯存全部壞了

MATS跑出來顯存全壞,有概率是顯卡晶片壞~
YT上很多對岸的影片可以參考
例如張哥,維修廝~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 顯存全部壞了

顯存對地二極阻值為0?
如果為0,就是整套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