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了!完犢子了,把隔壁的128G 隨身碟搞壞了。

楼主(2026-04-02):
鄰居家的128G 隨身碟是在大陸買的,裡面有大約100G 脊椎的影片,但是插入電腦會顯示錯誤,鄰居請我拿回家看能不能讀出來?我在我的電腦拷貝將近2天才全部拷完,誰知拷貝完也完犢子了,因為128G 隨身碟再也抓不到了,這支隨身碟是2.0 的,外觀像一體成形,挖開多少都得破壞。

至少好消息是裡面的影片有讀到我的電腦了,但是得做一個還鄰居,請問大家手上有沒有多餘沒在使用的128G 隨身碟?

网友A:
跟鄰居說他隨身碟已經壞了
但你在最後關頭把資料救回來了
他運氣真好 差一點連資料都救不回來
找個小硬碟讓他co回去
隨身碟跟他說沒救了 問他還要不要屍體
不要你再拆殼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鄰居說他隨身碟已經壞了
但你在最後關頭把資料救回來了
他運氣真好 差一點連資料都救不回來

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我家幾乎每天在喝人家煮的咖啡,沒辦法.......

网友B:
事實就如二樓N大所描述的,隨身碟已經壞了,最後關頭能把資料救回來了算他運氣真好,差一點什麼都不見了。
畢竟一開始就是插入電腦會顯示錯誤,這樣結果算是很好的了。
如對鄰居有愧,就找個小碟拷回資料交還,之後再將原碟拆殼玩玩,看看是電路還是記憶體掛了。

网友C:
現在的隨身碟單價水漲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實就如二樓N大所描述的,隨身碟已經壞了,最後關頭能把資料救回來了算他運氣真好,差一點什麼都不見了。

的確運氣很好,現在影片在我的電腦裡面,我測試看影片也都正常,拷一份到外接硬碟也正常,這幾位鄰居跟我們都相處的不錯,想說好人做到底幫他弄好。
因為他是接在筆電看,拷貝在傳統硬碟還是得弄個外接盒,還有夠不夠電力的問題比較麻煩,是有位會員跟我說,若真的找不到,就找個USB型的讀卡機,插一片128G 小SD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隨身碟單價水漲船高

的確時間點不佳

网友:
我有一顆一模一樣的,不過是64G
當初拍婚紗給的
這個往裡面倒酒精,然後拿熱風槍吹一吹中間部分
就可以「不小心」蹺出來了

我的也是讀不到這樣搞,當初也不會看,就丟回老家抽屜吃灰了

网友:
這種隨身碟金屬外殼看似精美,實際無法修,至於用料就可想而知。

我拆過一顆SP USB 2.0  8GB,電路板又覆蓋一層絕緣物質

屍體要找找看...

网友A:
SD卡最近也不便宜 64G讀100的要4~5百
如果有壞掉的手機 拆ROM+買料板做成隨身碟,之前看大陸有人做這種影片,滿有趣的
話說SSD的顆粒也能做成隨身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最近也不便宜 64G讀100的要4~5百
如果有壞掉的手機 拆ROM+買料板做成隨身碟,之前看大陸有人做這種影片 ...

有!
Crucial M4 256GB改MLC 隨身碟 | 主控IS903 | 量產

但.. 那片空板... 也不是很便宜就是..

网友D:
这种U盘基本是高集成性、一次性的东西,坏了就不可能修复。俺只是好奇为何它知道数据已拷贝好就挂,好像老人临终嘱托……
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做冗余,特别这种廉价的不靠谱TLC、甚至是更变态的QLC存储介质。
最后,弱弱地问一句,“100G 脊椎的影片”是中医的讲解视频吗???

网友E:
弱弱地问一句,“100G 脊椎的影片” ? 判斷應是很有價值的,可給大家下載分享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弱弱地问一句,“100G 脊椎的影片” ? 判斷應是很有價值的,可給大家下載分享嗎?

倪海廈應該滿有名的 除了中醫 他好像還是易經大師
Youtube很多AI做的假影片(騙流量)
不過他後來自己算命有個劫過不了 然後就掛了
所以現在Youtube一堆用他名義做的AI影片(大概不會被告了)
總之 現在很多倪海廈的假影片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最近也不便宜 64G讀100的要4~5百
如果有壞掉的手機 拆ROM+買料板做成隨身碟,之前看大陸有人做這種影片 ...

有的,配置高的手機速度快點,配置低的速度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U盘基本是高集成性、一次性的东西,坏了就不可能修复。俺只是好奇为何它知道数据已拷贝好就挂,好像老 ...

鄰居是做整脊、筋骨推拿的,USB碟裡面是他多年來給客人做的整脊、推拿手法教學影片,據他說未來打算收徒或傳給兒女用的,雖然影片在我這裡,不過我不能把它公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地问一句,“100G 脊椎的影片” ? 判斷應是很有價值的,可給大家下載分享嗎?

沒有鄰居的同意我不能私自公開,未來拷貝給他後我也會刪除電腦上的備份,原因我有回復在16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倪海廈應該滿有名的 除了中醫 他好像還是易經大師
Youtube很多AI做的假影片(騙流量)
不過他後來自己算命 ...

鄰居只是用這支有印倪海廈的隨身碟儲存他多年來的經驗,我還特地查了一下誰是倪海廈?他也不是在做整脊、筋骨推拿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鄰居的同意我不能私自公開,未來拷貝給他後我也會刪除電腦上的備份,原因我有回復在16樓了。 ...

了解!如果是倪海廈的錄影檔,那也要花不少錢買,還有書籍(簡體中文)整套的,是不可多得的寶貝。

我自學中醫,就是看他的影片學的,老了含慢賺錢,沒買資料(他有多個學生在賣,是生意手法(懷疑是出版社),YOUTUBE搜尋就有全套教學影片(免費;倪夫人已經放棄版權,希望給有興趣的人學習,傳承理念),文字檔PDF運氣好,是從他的學生(佛學網站)免費下載的。

其中內容有;紫薇斗數配合易經.中醫.含針灸。是非常好的資料,有興趣的人,可以逛逛,值得的。

必須從1.黃帝內經.2.神農本草3.金匱要略學起,切記不要先看假短影片,會產生矛盾,頭腦打結的。

補充;紫微斗數前三集,學習追求真理的重要理念,先熟讀後.比較容易進入,這是我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倪海廈應該滿有名的 除了中醫 他好像還是易經大師
Youtube很多AI做的假影片(騙流量)
不過他後來自己算命 ...

了解!如果是倪海廈的錄影檔,那也要花不少錢買,還有書籍(簡體中文)整套的,是不可多得的寶貝。

我自學中醫,就是看他的影片學的,老了含慢賺錢,沒買資料(他有多個學生在賣,是生意手法(懷疑是出版社),YOUTUBE搜尋就有全套教學影片(免費;倪夫人已經放棄版權,希望給有興趣的人學習,傳承理念),文字檔PDF運氣好,是從他的學生(佛學網站)免費下載的。

其中內容有;紫薇斗數配合易經.中醫.含針灸。是非常好的資料,有興趣的人,可以逛逛,值得的。

必須從1.黃帝內經.2.神農本草3.金匱要略學起,切記不要先看假短影片,會產生矛盾,頭腦打結的。

補充;紫微斗數前三集,學習追求真理的重要理念,先熟讀後.比較容易進入,這是我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最近也不便宜 64G讀100的要4~5百
如果有壞掉的手機 拆ROM+買料板做成隨身碟,之前看大陸有人做這種影片 ...

我在淘寶買過~速度非常的~快
價格也不便宜
缺點是會發熱

网友F:
DRAM飆漲初期,硬碟、隨身碟跟著漲。
整了兩條128G的,USB3.2耶。

結果一用............USB3.2,資料傳輸。沒有想象中快呀。
可能我的電腦規格不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DRAM飆漲初期,硬碟、隨身碟跟著漲。
整了兩條128G的,USB3.2耶。

那個USB3.2只是支援規格,並不是能跑到USB3.2的速度
就像我買USB3.2的隨身碟,速度跟十幾年前的USB3一樣 讀100寫45左右
這個應該是顆粒問題?還是主控問題?

不過我買隨身碟之前都會先Google一下有沒有人測速的結果,免得買到寫入很低的
我覺得現在寫入50已經是我能接受的最低寫入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