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igabyte GV-RX570GAMING-8GB不認卡且風扇通電不轉

楼主(2026-04-02):
各位前輩好,手邊一張顯卡,BIOS會出現1長8短,用內顯開,裝置管理員中完全看不到東西,且通電開機時風扇完全沒反應,斷電時風扇抖一下。
然後測量供電如下三張圖,請前輩們指導一下方向,或是還要再看那裡的供電??
感恩~

正面各點電壓

正面電壓

正面電壓

背面5V點

背面U300/MU300那顆六條腿電壓

背面U300

背面U300

補充內容 (2026-4-6 05:36 PM):
經過這幾天前輩的指導與提醒,目前目標放在BIOS異常或是晶振未起振!!!
由於BIOS燒錄工具一時之間找不到....@@
所以先查詢晶振,但因工作因素,明天或後天才能處理。
有測試後再向各位前輩回報和請教!!

補充內容 (2026-4-9 05:28 PM):
今天又搞來一套刷BIOS工具,確認刷BIOS後無效,沒有變正常!!

補充內容 (2026-4-9 08:02 PM):
剛剛仔細確認,發現這張卡有1.0/1.1/2.0三種版本
在外流通的多數是1.0/1.1的vBIOS,而且還要份記憶體不同,BIOS就不同....QQ
我決定再來掙扎一下BIOS....XD

補充內容 (2026-4-17 04:40 PM):
大會報告!!!!
晶振更換後亮機完修!!!!!!
我把手邊故障580(核心供電短路)的晶振拆過來焊上去,就亮機了....@@
感謝一路上大家協助和指導,接下來就是做一下壓力測試了,感恩大家~^^

网友A:
想了解樓主想要怎麼查修?

非刁難 ,沒有別的意思。

直接告訴你可能異常點,跳過查修過程,這個經驗值依舊不是你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樓主想要怎麼查修?

非刁難 ,沒有別的意思。

感謝前輩回覆!!
先說明一下我的進度:
拿到這張卡後,確認12V沒短路,上機發現BIOS響1長8短。
然後拆散熱量一下每一個電感也都對地非0,就上主機板測量1F各圖中的電壓。
然後發現似乎重要的電壓均出了,就是不認卡。
所以想知道接下來我該往那裡查!!
我有壞疑是不是核心還是顯卡記憶體虛焊了,但該量那個點的電壓來確認這件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先說明一下我的進度:
拿到這張卡後,確認12V沒短路,上機發現BIOS響1長8短。

如果測量電壓都正常可考慮先刷顯卡BIOS(舊的要備份)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x5708gb-8192-1805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測量電壓都正常可考慮先刷顯卡BIOS(舊的要備份)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206147/gigaby ...

好的!!
我找找我那台刷BIOS的機器,好久沒用它了....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先說明一下我的進度:
拿到這張卡後,確認12V沒短路,上機發現BIOS響1長8短。
通電開機時風扇完全沒反應,斷電時風扇抖一下

我印象中正常開機時顯卡風扇都會先轉一下,推測供電還沒有出齊。

另外要麻煩樓主量測金手指3.3V的對地二極值多少?

假設供電都出齊了,就朝PCR方向,晶振兩端CLK是否有壓差或是直接量測波形。

點位圖可參考可愛大的帖子,另外提供電路圖(原分享的帖子我忘了)

good luck!

Gigabyte RX 580 GAMING GV-RX580GAMING-8GD Rev1.0.zip (1.37 MB, 下載次數: 6)

MSI RX580 ARMOR 8G 維修分享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913-1-1.html

技嘉 GV-RX570GAMING-4GD 沒電壓!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350-1-1.html

Gigabyte GV-RX580GAMING-8GD 案例分享 | 進系統卡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609-1-1.html

gigabyte RX580 4GB維修翻車實例(GV-RX580GAMING-4GD-MI)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650-1-1.html

网友C:
各路供電都有的話,檢查GPU左下角的晶振有無震盪波型
之前遇過的案例,是晶振與旁邊的IC滴到水氧化,兩者換掉後就正常
看圖那個位置的外觀似乎有點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正常開機時顯卡風扇都會先轉一下,推測供電還沒有出齊。

另外要麻煩樓主量測金手指3.3V的對地 ...

報告P大,B8的對地二極值是0.3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路供電都有的話,檢查GPU左下角的晶振有無震盪波型
之前遇過的案例,是晶振與旁邊的IC滴到水氧化,兩者換 ...

好的,它確實外觀看起來有一點點氧化,我再來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正常開機時顯卡風扇都會先轉一下,推測供電還沒有出齊。

另外要麻煩樓主量測金手指3.3V的對地 ...

晶體疑似沒有起振耶~QQ
請P大確認一下我有沒有量錯,
我是用交流檔量1,3腳的壓差,沒有,直流檔有1.2V左右~
然後用示波器量1對地(這個不確定有沒有正確,因為一頭是夾頭,有點難接觸到第3腳),沒有波形....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體疑似沒有起振耶~QQ
請P大確認一下我有沒有量錯,
我是用交流檔量1,3腳的壓差,沒有,直流檔有1.2V左 ...

可以夾一支大頭針,就能測量。

接電可以用雙頭鱷魚夾一端接主板的GND,另一端夾探棒的GND。

网友D:
這卡最麻煩就在GS9238這東西~極容易發生異常故障
即便要更換也很容易在焊接過程中死亡
再來就是可以巡看看 U100 閘極逆變器 (復位相關) 工作條件使否正常
27晶震 貌似會搭配一個 時鐘生成器 (那東西很麻煩)
Y1 還有一個備用方案~可以研究看看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夾一支大頭針,就能測量。

接電可以用雙頭鱷魚夾一端接主板的GND,另一端夾探棒的GND。

報告,我的示波器似乎有點問題,我無法完全確認是否有起振!!!!
不過,今天有用熱成像拍了幾張照,如下!!
感覺晶振本身冷冷的....@@

熱成像正面

熱成像正面

熱成像正面

熱成像反面

熱成像晶振特寫

熱成像晶振特寫

熱成像晶振特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卡最麻煩就在GS9238這東西~極容易發生異常故障
即便要更換也很容易在焊接過程中死亡
再來就是可以巡看看  ...

話說,我這張卡目前各供電貌似正常,GS9238應該不是翹掉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我的示波器似乎有點問題,我無法完全確認是否有起振!!!!
不過,今天有用熱成像拍了幾張照,如下!!

測晶振是否正常還是要用電表(DC檔)確認是否有壓差,有能力的話示波器是最好。

熱像儀主要是在抓短路,晶振非易發熱的元件。

可以的話趕快跟好朋友借一台示波器,掌上型的也可以!

楼主:
補充:
剛剛查了一下以乎是PIN4-VCC,PIN2-GND,PIN1-IN,PIN3-OUT
印像上次測量時,PIN4並沒有電壓....@@
我再找時間確認晶振是不是有滿足工作條件....@@

引用 网友A:
測晶振是否正常還是要用電表(DC檔)確認是否有壓差,有能力的話示波器是最好。

熱像儀主要是在抓短路,晶 ...

報告P大~
目前已確認重刷BIOS是沒有用的~
晶振上次用直流量1,3腳,1.2V,是否太低??
2,4看起來是空腳~
所以我量都只量1,3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充:
剛剛查了一下以乎是PIN4-VCC,PIN2-GND,PIN1-IN,PIN3-OUT
印像上次測量時,PIN4並沒有電壓....@@

晶振工作時,兩端會有壓差
如果兩端電壓相同或趨近,晶振沒有正常工作

楼主:
另外,我發現電路圖裡面的BIOS是用PM25LV010A-100SC,1M-bits
但我的卡上面的是GD25Q40,4M-bits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批卡都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工作時,兩端會有壓差
如果兩端電壓相同或趨近,晶振沒有正常工作

好的,我再做一次確認,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晶振是否正常還是要用電表(DC檔)確認是否有壓差,有能力的話示波器是最好。

熱像儀主要是在抓短路,晶 ...

報告P大,我剛剛仔細看備份的BIOS,發現它竟然是RX580-MI的BIOS!!!!!!
因為這張卡是朋友送我的,估計之前可能被搞過BIOS,導致不開機的....@@
目前還沒找到合適的BIOS....
它是Rev2.0 美光記憶體的版本,網路上似乎都找不到Rev 2.0的BIOS....
而且這張卡的BIOS,似乎還分記憶體版本@@
目前找到1個檔,測試依然不行....XD
似乎很有可能BIOS造成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P大,我剛剛仔細看備份的BIOS,發現它竟然是RX580-MI的BIOS!!!!!!
因為這張卡是朋友送我的,估計之前 ...

若還是不行,我再給你網址你再查別的
VBIOS Gigabyte, gaming 8G rev1.1 micron

Gigabyte, 580, RX 580, Radeon RX 580 Series, (1150 / 2100)

Gigabyte, AORUS RX 580 8 GB, Radeon RX 580 Series, GV-RX580AORUS-8GD (1365 / 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P大,我剛剛仔細看備份的BIOS,發現它竟然是RX580-MI的BIOS!!!!!!
因為這張卡是朋友送我的,估計之前 ...

看GPU晶圓旁鐵片上的編號,來確定是570還是580
雖然兩者BIOS可以通用,但580瓦數會比570高許多

如果確定是570,以下有570 8G BIOS可供參考
GIGA RX570 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還是不行,我再給你網址你再查別的
VBIOS Gigabyte, gaming 8G rev1.1 micron

報告P大和KKP大~~

顯卡貼紙是寫Gigabyte RX570 Gaming 8GB Rev2.0
昨天試了許多個570的BIOS,仍不行。
我懷疑當初可能出故障,然後供電都有,所以有人刷過BIOS,刷到580的BIOS....
目前我已經刷回570 Rev2.0 Micron記憶體的BIOS了~
有使用VBIOS編輯程式確認過,BIOS內記錄的是Micron顆粒無誤。

接下來準備回頭查看晶振的起振條件是否滿足了....@@
因為人在環境優美的後山,各種工具和零件均取後不易,於是就老路繼續慢走....
希望能修好它~~

网友A:
CLK 、reset 對地二極值正常?

確認正反面16對信號是否有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P大,我剛剛仔細看備份的BIOS,發現它竟然是RX580-MI的BIOS!!!!!!
因為這張卡是朋友送我的,估計之前 ...

我有遇過一張華碩 RX470可認到但GPUZ異常,有嘗試過刷不同VBIOS才成功。

也有遇過linux下可認到卡,但無法跑測試,印象中有查到其中一個供電異常。

這個案例只有筆記記錄下來,沒po出來做案例分享。(忘了是A卡還是N卡,確定是有核心供電)

供電部分還是要透過"波波"來驗證是否正常。

网友:
看核心編號尾號052   就是570的核心215-09100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過一張華碩 RX470可認到但GPUZ異常,有嘗試過刷不同VBIOS才成功。

也有遇過linux下可認到卡,但無 ...

vBIOS內容,我是用它看的,訊息看來應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 、reset 對地二極值正常?

確認正反面16對信號是否有偏差?

P大說的是金手指部份嗎?如下:
B5(SMCLK)=overload
A11(PERST_)=0.79V
B16(GND)=0V
A16(PERp0 )=OVERLOAD

不知是否查錯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P大說的是金手指部份嗎?如下:
B5(SMCLK)=overload
A11(PERST_)=0.79V

A13 A14是CLK

PCIE (PCI Express) 1x, 4x, 8x, 16x bus pins and signa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3 A14是CLK

PCIE (PCI Express) 1x, 4x, 8x, 16x bus pins and signals

Oh~Sorry,我看到SMCLK去QQ

A13(RefCLK+)=0.82V
A14(RefCLK-)=0.82V

量起來沒毛病!!
我量了手邊其他好的卡(不是RX470)也差不多都在0.8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先說明一下我的進度:
拿到這張卡後,確認12V沒短路,上機發現BIOS響1長8短。

所有電壓都出全但是風扇不會轉???
如果電壓都出全,是否可以裝一下除錯卡
看是否有卡b2,如果卡b2,那就是顯存有問題了
今天我自己修一張RX580-8G的卡
開機風扇不轉,關機時風扇有抖一下
量測電壓發現是1.8V沒有出來
修理1.8V電路後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電壓都出全但是風扇不會轉???
如果電壓都出全,是否可以裝一下除錯卡
看是否有卡b2,如果卡b2,那就 ...

沒有卡B2,完全沒有認到卡,直接跳過去的概念....@@

网友E:
小弟的想法也跟peter大大一樣
開機風扇不轉,疑似缺供電,但不排除BIOS或晶振造成
之前遇到過技嘉顯卡,開機時測量晶振,一邊有電壓,一邊沒電壓,換了晶振就秒了
建議Hannahmo大大用PCIE延長線,裸測一下供電
有時開機時有電,但有些電壓就不定時掉電了
另外風扇不轉,建議風扇電路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的想法也跟peter大大一樣
開機風扇不轉,疑似缺供電,但不排除BIOS或晶振造成
之前遇到過技嘉顯卡,開 ...

好的,找時間再做最後的供電測試!!
另外,BIOS應該可以排除了,目前看起來是OK的~
晶振手上有另一張核心供電短路的580,晶振應該是好的,如果再測供電無異常,再拆來試看看!!

楼主:
有沒有一種可能性,叫做晶振虛焊....
以往用萬用表去量晶振二端電壓,風扇都是拆掉的,剛剛線沒拆,結果一量,風扇就轉了,看起來好像一切都正常了的樣子....
有這種量一下晶振就起振的事嗎??

-----------------------------------------------------
修正一下說法,應該是說,用萬用表的針戳一下第1腳....風扇就轉了....
我去幫第一腳補焊看看....@@

楼主:
大會報告!!!!
晶振更換後亮機完修!!!!!!
我把手邊故障580(核心供電短路)的晶振拆過來焊上去,就亮機了....@@
感謝一路上大家協助和指導,接下來就是做一下壓力測試了,感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