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ell LA65NM130 adapter 帶不動負載 | 電容失容

楼主(2026-04-06):
型號:  LA65NM130
症狀: 筆電開機帶不動負載,按下開機鍵當下adapter輸出的白色環形LED瞬間熄了。

檢修流程:

空載下白色LED正常亮起,拔除AC插頭,輸出LED很快就滅了。

推測很高機率是濾波電容失容。

觀察這顆adapter 米老鼠頭、輸出線,這兩面有縫隙可將痞酷剷插入將面板撬開。

PCB從輸出這面往米老鼠頭這面推出去

分解後
米老鼠頭這面
輸出這面
有個可活動的卡榫結構

初級電容 輝城電子 120uf 400V  - 記得要先放電
拆下的兩顆電容 輝城電子
規格:
        680uf 25V 直徑 10*17mm
        330uf 25V 直徑 8*13mm

一個爆上面、一個下面鼓一包
晶體測試儀的數據

手邊沒有330uf的電容,一次換上NCC 1000uf 25V。
換好裝回

上電空載測得的電壓19.4V(小數點第一位上下跳動),待燒機確認穩定度~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收看,歡迎指教與討論 ~

參考文獻:

DELL 戴爾原廠 HA65NM130 LA65NM130 筆電變壓器測試 by wish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856-1-1.html

网友A:
拆都拆了,塞的下就多幾顆或是電容量裝大一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塞的下就多幾顆或是電容量裝大一些的吧!

謝謝三哥建議,小顆的不能太高~

有找到一顆NCC LXZ 220uf 25V...以前沒修好的背光電源板,上面都是更換過的日系電容。

我感覺初級那顆120uf 400V也快升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三哥建議,小顆的不能太高~

有找到一顆NCC LXZ 220uf 25V...以前沒修好的背光電源板,上面都是更換 ...

裡面塞不下,那就外掛吧,掛在塑膠外殼與電線剛出線的地方,這下子要掛多大的都沒問題了,只是要克服外觀不良的障礙。

网友B:
輸出19v,電容耐壓25v,不靠譜.要是我會改35v。

网友C:
我比較保守 不會隨意增加二次側電容數值  它增加了二極體正向峰值電流

補充內容 (2026-4-7 10:03 PM):
增加二極體正向電流導致增加正向壓降
對二極體導通損耗而言是 得不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19v,電容耐壓25v,不靠譜.要是我會改35v。

耐壓高的體積大都超過原規格尺寸

不一定都能裝得下

楼主:
抽空對

大電容與次級小電容測量特性如何?!

空載大電容電壓是否會跳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較保守 不會隨意增加二次側電容數值  它增加了二極體正向峰值電流

+1,產品設計好,沒必要變更容量耐壓,容量加大不會讓筆電跑更快,而且這是電容老化,換耐高溫的才對。樓主這樣修很好了,想想這筆電還能用多少年?

楼主:
透過晶體測試儀測量

初級 大電容容值正常 ESR 0.1多歐姆、初級 NCC 50V 22uf 容值正常 ESR也是 0.1歐姆(靠近光耦的小電容)。

上電測量,大電容電壓穩定160V,50V 22uf 16V~10V跳動嚴重。

繼續查與之相連其他可能異常的元件

補充內容 (2026-4-7 10:31 PM):
50V 22uf是連接 Farichild 6756HL的VDD
https://manualmachine.com/datash ... atasheet-fairchild/

楼主:
更新:

50V 22uf嘗試並聯一顆 22uf 25V,狀況依舊。

本來空缺的330uf 25V,以NCC LXZ 220uf 25V補回。

VDD狀況依舊嚴重跳動@@

二極體正常,VDD對地二極值正常,一端接變壓器@@

下一步想先將IC VDD與電容斷開,確認是電壓源頭問題還是IC造成?

2026-04-08 23_06_06-FAN6756AMRMY FAIRCHILD _ Alldatasheet - PDF-XChange

网友C:
1.這個筆電負載 本身有無問題?

2.IC Vdd 跳動問題 若是電源電路本身有異常消耗 會很直觀的反映在MOSFET的熱量上
   白話就是 : IC Vdd 跳動  空載而MOSFET發熱
   技術說法 : 某問題源 反映在 一次側的電感量上 導致 MOSFET電流急遽攀升(發熱) 處發IC Sense限流
                   過載 或輸出二極體漏電 我還遇過二極體併接的尖波電容漏電

   反之冷冰冰/微溫 我會找IC 或其周遭 甚至光偶  這是非功率性觸發

只是看法 不是絕對全部適用

网友:
我通常是先電容充電看速度.指針有無跳動,確定沒有間歇漏電,還是這樣,會懷疑變壓器.線組或磁座衰退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這個筆電負載 本身有無問題?

2.IC Vdd 跳動問題 若是電源電路本身有異常消耗 會很直觀的反映在MOSFET的 ...

只能一步一步排查

1. 換完電容後給筆電做CPU壓力測試,一個晚上下來正常。

只是負載測試過程中變壓器整體很熱,推測還是adapter有問題。

2. 先空載讓它跑熱機跑個5分鐘,再針對MOSFET確認溫度是否發熱異常?!

先從簡單的零件開始,最糟的狀況就是繞組問題。

先斷開二極體測量特性如何,根據FAN6756的示範電路(page 16)

,找顆1n4935 快速二極體對照特性是否有差異?!

與二極體連接的MLCC一併作確認。

光耦有新品可替換,列入懷疑名單。

補充內容 (2026-4-9 04:09 PM):
空載零件面光耦發熱較明顯;
背面一顆sot23 BJT/MOFET發熱約27.4度。
照片後補

補充內容 (2026-4-9 04:16 PM):
絲印 GB1

補充內容 (2026-4-9 10:35 PM):
PNP B-C 偏壓 543、B-E偏壓 743,正常的PNP PN 數值差距不多才對。

補充內容 (2026-4-9 11:42 PM):
PNP 手邊沒有同規格的料,以PMBT4403暫時代用,輸出電壓會掉
明天換光耦

補充內容 (2026-4-10 11:19 AM):
移除220uf 25v,維持原廠設計的輸出濾波電容量

補充內容 (2026-4-12 02:08 AM):
VDD上的二極體、光耦皆換過,依舊跳動,
22uf 50V並聯兩顆22uf(參考規格書示範電路47uf 50v),狀況依舊
剩下一顆MLCC還沒拆下確認以及我不太想看到的繞組出問題  @@

補充內容 (2026-4-12 03:02 PM):
差點忘了FAN6756這顆IC。
斷開電容與IC VDD的連接,判定是IC問題還是變壓器繞組?

補充內容 (2026-4-13 01:10 AM):
將50V 22uf斷開與二極體、IC的連接
發現輸出穩定在19.89V、VDD穩定得到10V、HV 48V RT 3.3V,這樣似乎說明IC應該是正常的?!

補充內容 (2026-4-13 01:16 AM):
FAN6756 異常時的電壓
pin1 GND
pin2 FB 0.6 跳動
pin3 NC
pin4 HV 99V 跳動
pin5 RT 2.8V 跳動
pin6 SENSE 0
pin7 VDD 16V 跳動
pin8 GATE 16V 跳動

補充內容 (2026-4-13 11:49 AM):
50V 22uf更換依舊跳動,IC單價不貴,下訂待換。
若真的還是跳動就此止血。

楼主:
補充內容 (2026-4-22 12:04 AM):
MLCC與小電阻並聯(接往輔助繞組),得到的阻值與電阻一致,所以排除故障疑慮。

補充內容 (2026-4-22 12:07 AM):
繞組沒有開路,沒有LCR可驗證,就此打住。
可參考這影片,症狀是相同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N4y157HF/

補充內容 (2026-4-22 10:10 AM):
PCB上標示PA-1650,網路上有找到相似電路圖

网友:
最後的故障現象是:
輸出19V是穩定的,但IC Vdd 跳動?
是嗎?

"剩下一顆MLCC還沒拆下確認"
=>這顆是哪邊? 有換掉試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