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知識了,剛剛才發現居然還有麥克風專用的線材

楼主(2026-04-08):
連麥克風線都這麼講究了。

网友:
可能比較能降噪抗電磁吧 有些線是會被影響產生雜音

网友A:
就是有接地屏蔽的訊號線,
擴大機的輸入端是高阻抗,訊號線都必須接地屏蔽,
否則只要線長夠長,就會變成天線,
手機靠近會嘟嘟叫,"拍咪啊"靠近也收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接地屏蔽的訊號線,
擴大機的輸入端是高阻抗,訊號線都必須接地屏蔽,
否則只要線長夠長,就會變成天 ...

真汗顏,沒用過這種高檔貨。

网友B:
麥克風線不同於一般的屏蔽的音頻訊號線,是雙芯對絞的平衡式傳輸線標準阻抗為 600 歐姆。
平衡式傳輸線可以長距離傳輸損失低又不怕周邊的干擾雜訊感應串入,尤其是微弱的麥克風信號非用他不可。
也不是只能當做麥克風連接使用,較大電平的類比音頻訊號也能使用,一般都是搭配 XLR 平衡式接頭來連接。

看照片這種線應該是 PA 外場使用的戶外音頻線,除了屏蔽、平衡外機械強度較高還有耐候性也較好,可以高強度的操作與風吹雨打。
室內唱卡啦 OK 用的麥克風線較細也較軟也有多種顏色可以搭配選擇,但碰到紫外線很快就開裂了。

品質好壞撥開來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麥克風線不同於一般的屏蔽的音頻訊號線,是雙芯對絞的平衡式傳輸線標準阻抗為 600 歐姆。
平衡式傳輸線可以 ...

它的下場大概就是剝掉最外皮,拉出3條內線當一般導線短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的下場大概就是剝掉最外皮,拉出3條內線當一般導線短接用。

屏蔽的編織銅網塗上助焊劑也能當吸錫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的編織銅網塗上助焊劑也能當吸錫線用。

喔!我倒沒有注意有沒有編織銅網,明天確定一下,有的話又能省個小條的。

网友:
隔離層可以抗電磁干擾
就像同軸電纜 或 網路線 有隔離層
看老大這線應該是高檔貨

网友:
麥克風線不是只靠隔離地網來抗干擾,是靠本質的差動平衡式的傳送方式,甚至可以不用地網就能抗干擾。

現代的數位傳輸從網路線到高速數據線也都是用差分傳輸才能保證信號完整不損失與抗干擾。
就像 RS-232 只能傳輸兩公尺如改成 RS-422 同樣的信號與位準就能傳輸到幾百公尺。

實務上隔離地網對高頻雜訊的效果比較好,但如果是低頻的工頻這類的市電干擾只能靠差動平衡來拒斥,所以兩種抗干擾方式都同時用上就有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