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三千多元的電容不稀奇,看看30,000元的印刷機板.......

楼主(2026-04-08):
朋友的印刷機說聽到爆炸聲,機器就停擺了,廠商來報價說這種舊款沒有生產了,換新款的要30萬........,拿來電路板一看就是這樣。

▼既然壞了就用剪的,把引腳全部剪斷換。

朋友說能不能換IC 座,以後壞了比較好換?當然行啊!要換就要換最好的,裝上鍍金腳座的IC 座,這個IC 座是我以前買的,保存得宜,到現在都還金燦燦。

▼只從廢板拆到3.15A 保險絲更換。

▼原本用快速的2.5A 保險絲。

▼最右邊的燈亮了。

這幾天沒收入,收個3萬不過份吧!

网友A:
這個TNY280,用DIP IC座,會造成IC壽命縮短,
簡單節錄AI回覆:
可以用 DIP IC 座,但在大多數離線開關電源設計中「不建議」這樣做。
原因不是「不能工作」,而是:
IC 座增加的寄生電感與接觸阻抗,
確實可能惡化 DRAIN 端的高 dv/dt、di/dt 彈跳(ringing / overshoot),
長期會影響可靠度。

這在 TNY280 這類 內建 700 V MOSFET、一次側高頻開關元件 上特別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TNY280,用DIP IC座,會造成IC壽命縮短,
簡單節錄AI回覆:
可以用 DIP IC 座,但在大多數離線開關電源 ...

其實我早就跟他說直接用焊的,是他堅決要用IC 座,就說以後他就自己換........。
算了,我已經用了最好的IC 座了,算盡人事了,就看它運氣好不好了。
TNY280 也是他拿來的,我都還懷疑IC 是不是打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早就跟他說直接用焊的,是他堅決要用IC 座,就說以後他就自己換........。
算了,我已經用了最好的 ...

这样直接换IC,不检查后端负载的话,容易出事情。
俺认为还是告诫他为好。
就算贵重负载无恙,那“嘭”的一下也够人吃一鲸的~~~

网友C:
牛弱弱地問一下..

標題: 看看30,000元的印刷機板......
內文: 換新款的要30萬........
標題是不是少了一個0啊??

是說.. 現在.. 都是.. 以3開頭為收費單位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弱弱地問一下..

標題: 看看30,000元的印刷機板......

30000{3萬}是wish大的收費,原廠報價30萬,
板子由wish大修好,所以價值30000(3萬),
很合理,不只是合理,是物超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直接换IC,不检查后端负载的话,容易出事情。
俺认为还是告诫他为好。
就算贵重负载无恙,那“嘭”的 ...

我也不是新手,當然上市電前都會先查重點的嘛!
他應該就是想說以後就他自己換就好,其實下一次也不一定就是TNY-280壞啊!

就電路來講,會炸成這樣,問題大多是出在高壓側,例如這種反激的開關電路接上市電之前一定要確定D-C-R尖峰吸收電路正常,TNY 系列有過載保護(Overload Protection, OL保護/OPP),會限制最大電流外也具備自恢復功能,"我個人認為負載側問題"比較不可能炸出這種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弱弱地問一下..

標題: 看看30,000元的印刷機板......

6樓 jacson99 幫忙回覆了,我就不再重提一次。

其實越貴的東西修一下都很燒錢,不過會買這種設備的人也會了解就是這種行情。
改天你有機會修射控雷達,你就知道換一個電阻沒收幾十萬你就是在侮辱國家。

网友:
這IC型號我越看越眼熟,而且我" 多挖阿珠多挖一"地同樣加上IC腳座

凡修過必留下痕跡~

Dell H1100EF-00 無待機 完修案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5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