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13EA 求圖紙或點位

楼主(2026-04-09):
ASUS X513EA R2.0
啟動電源燈亮無畫面,屏蔽內建記憶體時不小心把CPU周圍的一顆電阻吹飛了,
求圖紙或點位圖。

网友A:
第一個超連結不太確定是R2.0,確認看看板型是否一樣?!

ASUS X513EA boardview

R2.0 BIOS_board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超連結不太確定是R2.0,確認看看板型是否一樣?!

ASUS X513EA boardview

回peter大,點位可對上,但是沒有信息,所以還是不知道是多大的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peter大,點位可對上,但是沒有信息,所以還是不知道是多大的電阻。

晚點抽空查維修伴侶看有沒有資料?

楼主:
感恩peter大,
我目前盲試結果如下,
100歐--不開機
500歐--不開機
1K--可開機,抓不到M.2 SSD
10K--可開機,抓不到M.2 SS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peter大,
我目前盲試結果如下,
100歐--不開機

100 ohm

楼主:
是100歐,我裝100歐不開機,反而1K以上才能開,真奇怪!

网友:
試試看這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