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維修時串的電流表

楼主(2026-04-10):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有個問題請教
大陸張哥與智強顯卡維修他們在測試顯卡開機時的電流表是如何串接呢?
請高手大大指導一下如何跟電源串接呢?
萬分感謝!

网友:
您是指12V供電的電流嗎?那個應該是從電源供應器出來的,本身就有電壓表與電流表。

网友:
我的理解是:

一種是交流整體電流,另一種是透過可調電供做確認

都是初步判定電流量再考慮是否上機

若有錯誤敬請指教並討論。

网友:
張哥的表頭曾有過9A以上,交流220V應該達不到
智強的表頭在測試時曾有50A以上,家用的交流一般情況下無法達到
所以兩家應該是用直流表頭
上各大購物平台找直流表頭,就會附上如何接線的使用說明

楼主:
我感覺也應該是單獨測直流電流用
我在上網找直流表頭學習看看
或許裝不成功就當作學習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資訊

网友A:
高功率顯卡,要DIY焊到電流表,
線徑不夠,或焊工不好,
不小心就搞到火燒厝了,

用電流鉤表表頭會簡單許多,
只要能把顯卡電源的黃黑線分離,
勾住12V黃線,就能量電流了,

淘寶搜尋"霍爾電壓電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顯卡,要DIY焊到電流表,
線徑不夠,或焊工不好,
不小心就搞到火燒厝了,

這種是閉合式的霍爾感應器, 線要拆開穿過去比較麻煩
有一種開合式(開口式)的, 對於要在不同場合拆來拆去的比較好用
例如: https://www.rakuten.com.tw/shop/ ... 5-9614-5f12aa0b8d7f
但要注意有分交直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顯卡,要DIY焊到電流表,
線徑不夠,或焊工不好,
不小心就搞到火燒厝了,

哇哩咧!!
原來還有線徑電流關係
看來我基礎不足,還是先不要搞這個了
感謝Jacson大大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