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YS-IC35B07T故障碼EL求助

楼主(2026-04-11):
請問各位大大;尚朋堂電磁爐YS-IC35B07T故障碼EL是指哪裡故障...謝謝

楼主:
只有按開關鍵會逼一聲.及其它按鍵多無效...中間那個檢知器側約85K加熱一下會降至約70K..網上查不到EL是何意

网友A:
完整名稱是 商用電磁爐 依據銘板電壓220V~,額定功率3500W
尚朋堂電磁爐 YS-IC35B07T 顯示故障碼「EL」代表「低電壓檢知」(Low Voltage)
請確認使用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名稱是 商用電磁爐 依據銘板電壓220V~,額定功率3500W
尚朋堂電磁爐 YS-IC35B07T 顯示故障碼「EL」代表 ...

el36大;謝謝..實測家裡電壓是230v

网友B:
AI 幾乎無所不知,問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 幾乎無所不知,問他看看?

老大謝謝;有問過AI..如下尚朋堂(Sunpentown)電磁爐 YS-IC35B07T 若顯示故障代碼 EL(有時可能因面板顯示位數被誤讀為 E1),通常代表 「輸入電壓過低」。
German Pool
German Pool
+1
當電磁爐偵測到供電電壓低於運作標準時,會啟動保護機制並顯示此代碼。
在努力中.有進展再回報

网友C:
假設以 [電壓過低] 為思考方向
橋式整流器後的濾波(塑膠)電容器  一般設計上就是在這個電容器上 走線用上下電阻分壓 分給下電阻的電壓 給予控制IC 檢查該電壓是否足夠 而IC電源通常+5V 所以下電阻電壓 應當是5V以下 一般3.x V 比較合理些
AC220~240V 整流濾波電壓約有300~320V  這裡有個危險要點 高電壓容易將數百K歐姆的上電阻燒壞外觀無傷  稍早的交換式電源常見這類問題  家電廠商設計未必累積到這種經驗

還有一種可能 是橋式整流器後的濾波(塑膠)電容器 容量減少了  導致濾波電壓 偏低

以上是[電壓過低] 為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設以 [電壓過低] 為思考方向
橋式整流器後的濾波(塑膠)電容器  一般設計上就是在這個電容器上 走線用上 ...

SIMON1016大;謝謝..以上提示.我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