勳風 8吋二合一充電式照明燈扇 BHF-T00789 元件燒毀請益

楼主(2026-04-14):
請教大大這棵燒毀的IC的正確型號或可代替的零件型號
我照上面的編號google找不到 謝謝

网友A:
一樣的有在賣的:D6GN2K、D6GN4K
找不到實際型號

如果有故障的 行動電源主板 應該有這類升壓IC?
吃鋰電充電的或許都有

AI找的同步整流升压IC:需要比對腳位
↓↓↓↓↓↓↓↓↓↓↓↓↓↓↓↓↓↓↓↓
1. 常用高性價比方案 (輸出 1A)
●FS2110 / FS2117:
封裝: SOT23-6。
性能: 3.7V 升 5V 效率約 93%,支援 1A 穩定輸出。
特點: 內置軟啟動,外圍電路簡單。

2. 進階大電流方案 (輸出 2A)
●PW5300A:
封裝: SOT23-6L。
性能: 支援 3.7V 升 5V/2A 輸出。
特點: 寬輸入範圍(2.2V-16V),且輸出電流限制可透過外接電阻調整(0.5A-2.5A)。

3. 微功耗 / 窄範圍 (低電流)
●TLV61220:
封裝: SOT-23-6。
來自: Texas Instruments (TI)。
特點: 非常適合超低電壓啟動(0.7V),但輸出電流較小,適合傳感器或極低功耗系統。

网友B:
我是看不出第1個英文字是什麼?如果如楊大俠說的前3碼是D6G,D6一般只是說明SOT32-6,G是無鉛,後面或許只是其它編號,也不見得是零件編號,現在的IC 不見得有規格書,把IC 的外接引腳畫出來比對或許比較有機會。
有一點比較特殊是電感只用2.2uH 的升壓IC應該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的有在賣的:D6GN2K、D6GN4K
找不到實際型號

上面是D6GF5N 感謝楊大俠 找來換看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不出第1個英文字是什麼?如果如楊大俠說的前3碼是D6G,D6一般只是說明SOT32-6,G是無鉛,後面或許只 ...

上面是D6GF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