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我的後輪是不是該換了?

楼主(2026-04-15):
本來是要檢查一下胎壓,突然發現我的電助力自行車前後輪的胎紋磨損差很多,這樣後輪是不是該換了?

▼前輪

▼後輪

這台電助力自行車應該是我買過淘寶這麼多貨中最滿意的。

网友:
汽車胎磨耗指示點 三角形位置對過去。
看照片沒龜裂,雨天也沒騎乘,應該還正常,查看ˋ胎面上是否有記號
自行車磨耗指示點 (TWI): 許多現代公路車外胎(如 Pirelli 或 Continental)在胎面上設有小圓坑。當這些小孔磨損到看不見時,就代表胎面橡膠已耗盡,必須更換
正新26吋胎上找不到記號

楼主:
搜尋網路上說的也是看中間磨平就要換了,如果是真的,那我的後輪過陣子就要更換了。
還有人說因為自行車都是後輪先磨損,所以要像汽車一樣定期互換。
現在人工這麼貴,像我這種便宜的自行車,請自行車店前後輪互換的工錢可能就直接換一條後輪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尋網路上說的也是看中間磨平就要換了,如果是真的,那我的後輪過陣子就要更換了。
還有人說因為自行車都 ...

腳踏車的速度較慢,不會有騎到一半爆胎的問題,等到那天要騎的時後發現後胎扁了,就直接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