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N960OC-4GD 不顯示 求助!

楼主(2026-04-15):
拿到 上機!B2 停一秒 過去.....  但是怎麼沒顯示
DVI HDMI DP 都沒有顯示 測量電壓 5V 電感0.9 1.3V
求 維修方向 !或是點位圖!謝謝!
DVI DDC 5V 電壓有!

网友A:
這個顯卡顯示接口看起來好像氧化很嚴重
不知道是不是接口氧化接觸不良了
清潔看看顯示接口的針腳看看有沒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顯卡顯示接口看起來好像氧化很嚴重
不知道是不是接口氧化接觸不良了
清潔看看顯示接口的針腳看看有沒有 ...

4個接口 都插過 都一樣 HMDI 裡面也磨過!

网友:
~~~~~~~~~~~~

GV-N960OC-2GD r1.0.rar (734.17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感謝大俠提供! 有電路圖 不懂時序! 不知道 往何處去查!
PEXVDD EN 電壓也有!3V FBVDDQ 也有3V 開機 b2 停一下
過。有認卡。但是沒顯示

网友B:
對照K大的數據,FBVDD似乎偏低些。

技嘉 GTX 960 4G 畫面時有時無維修分享 by KKP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74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對照K大的數據,FBVDD似乎偏低些。

技嘉 GTX 960 4G 畫面時有時無維修分享 by KKP大

對呀!看了圖怎麼覺得哪裡怪怪的
原來是顯存電壓只有1.3V
另外也請檢查一下顯卡背面的16對金手指耦合電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照K大的數據,FBVDD似乎偏低些。

技嘉 GTX 960 4G 畫面時有時無維修分享 by KKP大

更正 GPU0.99V  顯存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呀!看了圖怎麼覺得哪裡怪怪的
原來是顯存電壓只有1.3V
另外也請檢查一下顯卡背面的16對金手指耦合電容 ...

好的 我剛測試1.39V
我在試試!你的方向 感謝!

网友C:
1.35V或1.5V是正常
顯存電壓高低由負載大小決定
只要負載一上來,電壓會自動往上調

PEX電壓由背面U10這顆輸出,檢查輸出的第6腳有無0.9V或1V

顯存電壓可以參考此篇
[顯示卡] EVGA GTX 1050Ti FTW DT 核心與顯存電壓過高維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5V或1.5V是正常
顯存電壓高低由負載大小決定
只要負載一上來,電壓會自動往上調

6腳有 電壓 1腳.3.2V   2腳3.1V  3腳1.3  4腳5V 5腳0V    6腳1.02V       7腳 0.7
有刷過 BIOS 一樣 晶振測量 也有27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