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聲寶天廚20L微波爐 RE-B020PM 更換代用薄膜開關

楼主(2026-04-16):
這篇是下方連結的維修實例篇︰

SAMPO 聲寶天廚20L微波爐 RE-B020PM 右邊按鍵無反應

舊的薄膜開關面板我是用吹風機開熱風慢慢撕下的,這樣的好處是不用再除殘,撕下來就清潔溜溜。
▼貼完試機就正常了,沒什麼難度,貼的也還算可以。

▼給大家對照一下,左邊是原本的薄膜開關面板,右邊是我從大陸淘寶買來的,它是大陸美的微波爐的面板薄膜開關,對應機型編號是EG720KG6-NR1,有什麼差別?除了有幾個簡體字外,5分跟10分按鍵沒有在最右邊快速微波加熱列內,如果要用5分跟10分的按鍵,必須是關閉微波爐的門之前先按好,關上門再按開始鍵,當然啥紅外光波殺菌,跟電子殺菌除味的按鍵是沒有作用的,這台天廚並沒有配這些功能。

▼放進一杯冷水,關上微波爐的門,按兩次10秒按鍵(就是加熱20秒),大約3秒鐘就自動啟動了,這樣就叫快捷啟動,而5分跟10分的按鍵不管是台灣或大陸的開關面板都是要另外按啟動鍵才會動作。

可以正常加熱了,看來這台微波爐只有薄膜開關面板壞掉,大家以後遇到這台SAMPO 天廚微波爐要換開關面板應該也是買不到台灣版的,就改用大陸版的就行了,功能都相同。

這台微波爐外觀都還算漂亮,裡面也沒有油膩膩,就因為面板開關壞了就要丟掉了,不是新的買不起,只是覺得很浪費。
台灣的SAMPO 天廚給大陸美的代工,再賣回台灣......,這貼牌文化大家早已心照不宣。
美的有賣零配件,但是台灣沒有,如果壞的是像變壓器、磁控管等等就算了,壞在便宜的地方一樣要報廢就可惜了。

我還是會找時間去修RE-P201R 小天廚,這台只有兩個大旋鈕,分別是時間跟火力,沒那些花裡胡哨、亂七八糟的功能,老頭子我最適合用這種。

▼這張就給給烏骨雞學姐比對好了。

网友A:
看了好幾次,
看不懂"5分跟10分的按鍵,必須是關閉微波爐的門之前先按好"?

又反覆上下翻閱,終於看懂,
原來這台關門會遮蔽部分按鍵
這設計真是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幾次,
看不懂"5分跟10分的按鍵,必須是關閉微波爐的門之前先按好"?

這台微波爐不管是美的或SAMPO,它的5分跟10分都沒有快速功能,如果要使用5分或10分按鍵,一定要按啟動鍵才會啟動微波爐。
因為美的的微波爐有多紅外光波殺菌跟電子殺菌除味,這兩個按鍵的確在外面比較好操作,所以把5分跟10分按鍵移到裡面去了。
我看外傭用了這幾天,好像只有用到1分或2分這兩個按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