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能要留給老獅當等路

楼主(2026-04-16):
住家的浴室鏡子下方有個玻璃支架是塑膠製的壞很久了,怕有一天掉下來,就把玻璃跟支架拆掉,在大陸看到有人在賣不銹鋼的,看起來厚度很足,就買一對回來更換,無奈我孔位距離量的有點離譜,差了足足一顆螺絲位。

▼要把螺絲孔位都移到紅色圓圈的位置,也就是變成橢圓形才裝的下,不然牆壁就得再鑽兩個孔,實在不想鑽牆壁。

不銹鋼很硬,我也鑽不下去,我看拿給苦主老獅想辦法好了。

或是我只要量準距離,再重新鑽一個孔就行了。

今天再拿回家量一次牆上的螺絲孔距離。

网友A:
不鏽鋼打洞,我都是學板上的p大,土炮一個放電加工機,用銅棒打個洞,雖然手動進程慢一點,但成就感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鏽鋼打洞,我都是學板上的p大,土炮一個放電加工機,用銅棒打個洞,雖然手動進程慢一點,但成就感十足~ ...

那就你了!請問你家住那裡?給不給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你了!請問你家住那裡?給不給A~~~?

可以丫,標記一下要打的洞,寄給我,我打完洞再寄回~平常受益於這個站許多,非常樂意回饋,哈哈

但這樣寄來寄去…是不是不划算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丫,標記一下要打的洞,寄給我,我打完洞再寄回~平常受益於這個站許多,非常樂意回饋,哈哈

我當然是開玩笑的,痞酷網會員裡面臥虎藏龍,什麼專業人士都有,搞不好你也是身懷某樣絕技。

楼主:
回家一比對才知道我又量錯了,牆壁上每個玻璃夾座位置兩個螺絲孔距離是35mm,我淘寶買這個是30mm,也就是只有差5mm,明天有空用旋轉銼磨看看?磨不動再拿給老獅想辦法把其中一孔擴成橢圓形。

网友B:
我家原本也是塑膠的。
原本一整套鏡子跟鏡台,附的架子就是塑膠的。
也沒壞,而是閃亮的電鍍層很快就掉了,它脫落是一小片一小片,看起來像一個小洞一個小洞,看著就很不爽。
網拍買了一個不銹鋼的換上了。

左邊右邊都有一個架子,既然老大不想鑽洞,那就左邊鎖一顆螺絲,右邊鎖一顆螺絲。
玻璃台面,不要放太重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原本也是塑膠的。
原本一整套鏡子跟鏡台,附的架子就是塑膠的。
也沒壞,而是閃亮的電鍍層很快就掉了, ...

我會想把螺絲都鎖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鏽鋼打洞,我都是學板上的p大,土炮一個放電加工機,用銅棒打個洞,雖然手動進程慢一點,但成就感十足~ ...

土炮放電加工機? 沒聽過這也能DIY
開個串文分享好不好?

网友D:
各鑽一個高張力水泥螺絲孔,原來孔也蓋在支架裏,兩分高張力水泥螺絲鑽頭

看照片螺絲孔落在水泥縫用高張力水泥螺絲,可能要加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鑽一個高張力水泥螺絲孔,原來孔也蓋在支架裏,兩分高張力水泥螺絲鑽頭

浴室牆壁有貼磁磚,就算是鑽在接縫處,我是覺得也有影響磁磚的疑慮,所以不想再鑽孔。

▼這是單槽的旋轉銼,專打磨較硬的鐵材,不過也是非常難擴孔。

▼因為孔距只差5mm,每個固定架我只擴其中一孔。

不銹鋼支架實在有夠硬,磨了好久才磨5mm,看來這單槽旋轉銼也不太行,專業工廠應該有其它的方法。

晚上拿回家看能不能裝上?裝的上就不用麻煩老獅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炮放電加工機? 沒聽過這也能DIY
開個串文分享好不好?

借W大版面回覆
請參考P大這篇實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80-1-1.html

我用到的電子件就這些,都上網買的
其它框架、水盆,工件夾、銅棒夾就看個人手邊有什麼湊起來
因為目前沒要打洞,所以就沒裝起來拍照了
P大的介紹很詳細了

楼主:
這次終於有量準了,擴孔也剛剛好,每個支架兩支螺絲都能直直鎖進牆壁的塑膠塞子,完美!漂亮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