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牧田 MAKITA CL108FD 充電式吸塵器拆解測試

楼主(2026-04-16):
牧田 MAKITA CL108FD 充電式吸塵器拆解測試

1.型號~MAKITA CL108FD

2.故障狀況~3檔循環檔位開關須持續按著才能作動,正常是按一下變換一檔。

3.那就拆開來瞧瞧吧!
開關板就很簡單2個按鍵開關,各2條線直通主控板檢測開關導通正常,裝電池再測試開關還是一樣問題。

4.內部構造簡單但是積了很多灰塵

5.外殼水洗後清潔溜溜

6.主控板原本灰塵蓋滿,除塵後再用去漬油刷洗乾淨,裝電池再測試問題一樣,詢問賣原廠料件店家
開關組~有貨~~用不到
馬達組~有貨~~用不到
主控板~沒貨~~缺貨要訂貨=等於等很久,於是就組裝回去還給主人了。

网友A:
不管是不是翻車,都是要鼓勵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不是翻車,都是要鼓勵的啦!

主要是女主人一直問何時會修好,又說老機器不想花大錢維修,惹毛我了不想理她。
其實只要並接一個單切開關(我會做得很完美)一樣可方便使用,只是不能換檔而已。
收修時就有問她持續按壓吸力是正常時的幾檔也說不清楚,畢竟我沒使用過如果是按一下是最高檔那會是很完美的改裝。
但是邏輯推理每按一下應該是弱-中-強循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女主人一直問何時會修好,又說老機器不想花大錢維修,惹毛我了不想理她。
其實只要並接一個單切開 ...

看來那位女主人不了解wet 的個性,這要是烏骨雞學姐,wet 馬上就修了。

wet.......大,你幫我看看嘛!我的吸塵器怎麼不轉了?你就幫我看看嘛!.........wet 馬上當場電動螺絲刀就拆開修理.........,果然不久就搞定了。
wet.........大你真神耶!一下子就修好了,這要多少錢呢?wet.......你倒是說話呀!

wet許久終於擠出一句︰妳就直接拿走吧!我得先去上廁所........

网友B:
12V的機子,花樣真多,搞到3段吸力。
我的18V,只有高低兩段,目前還頭好壯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來那位女主人不了解wet 的個性,這要是烏骨雞學姐,wet 馬上就修了。

wet.......大,你幫我看看嘛!我 ...

"烏骨雞學姐"會看到吧,還是不同烏骨雞學姐?
Wet 大 有老頭長輩症頭?

外殼水洗後清潔溜溜原主賺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烏骨雞學姐"會看到吧,還是不同烏骨雞學姐?
Wet 大 有老頭長輩症頭?

這個說過很多次了,烏骨雞學姐只是個名稱,不是指誰。

修理的價格本來就會因人而異,有的技師是壞那裡就修那裡就好,有的技師會想到既然拆了,就順手把一些日後可能的病因都一併處理,所以會貴一些。

有一種溝通的方式叫做有話直說,例如事先直接跟技師說這是老機器了,超過xxx元就不修買新的,雙方都好辦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V的機子,花樣真多,搞到3段吸力。
我的18V,只有高低兩段,目前還頭好壯壯呢。

我家裡也是用這隻方便好用,售價雖比不上名牌但是耐用度好上許多倍尤其是電池。
這幾天我才知道還可以加裝旋風集塵筒,準備去來買來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家裡也是用這隻方便好用,售價雖比不上名牌但是耐用度好上許多倍尤其是電池。
這幾天我才知道還可以加 ...

那個集塵筒,號稱清灰的時候,只要拆筒身那邊就可以了。
不過我覺得帶着一坨那個東西,整支重心又不不一樣了,會好用嗎?不買不買。

配件我也買了不少,主要是好幾種吸塵頭。
後來大面積吸塵很少用,大多小面積吸一下,所以平常時都插着小吸頭。

這個牆上架,如果吸塵器佔位置,可以立著放,還蠻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集塵筒,號稱清灰的時候,只要拆筒身那邊就可以了。
不過我覺得帶着一坨那個東西,整支重心又不不一 ...

我都是用大吸頭偶而拿到車上用小吸頭,平常就讓他整支站在牆角邊。

這旋風集塵筒有看到人說要再加一段短的吸管更好用,這沒搞懂不管了下週先買來用看看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