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米家WIFI網路開關 ET-C01 拆解

楼主(2026-04-17):
前幾天, 收到Duke大的定時關機小板, 以及一顆 米家WIFI網路開關 ET-C01..

照慣例.. 拆開看看裡面..

不出意料.. 板子就是這麼簡單..
AC110V轉DC5V/DC3.3V, 一個Relay, 一個無線網路模塊..

MHCWB6S-B模塊, 其實就是ESP32-C3..

把有用到的模塊腳位, 先測量出來..

然後.. 當然就是刷Tasmota脫網..

Template:
{"NAME":"ESP32-C3","ARCH":"ESP32C3","GPIO":[1,0,0,224,320,1,0,0,0,0,0,0,0,0,0,0,0,0,0,32,0,0],"FLAG":0,"BASE":1}

GPIO0: 不確定
GPIO3: Relay
GPIO4: LED_I (R_LED)
GPIO5: LED_I (G_LED)
GPIO19: Button

這次, 有先把原本的韌體備份下來.. 但 也是讀了好幾次才成功.. 不確定有沒有完整備份到...

网友A:
不知道這顆遙控開關裡面是 ESP32-C3 我還特別去買了一片來玩。
好吧!花錢買的 ESP32-C3 有 USB 使用上比較簡單。

這顆是一年前掏寶賣家寄錯貨且有退款的所以不用錢,我一看是國標插孔連拆都不想拆就丟一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這顆遙控開關裡面是 ESP32-C3 我還特別去買了一片來玩。

好吧!花錢買的 ESP32-C3 有 USB 使用上比 ...

牛本來也是 "猜"...
結果... 接上TTL後, 偵測到的.. 就是ESP32-C3...

那個國標插孔... 牛都移除掉了啊...
要不然.. 也沒地方插~ (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本來也是 "猜"...
結果... 接上TTL後, 偵測到的.. 就是ESP32-C3...

您有沒有用過 ESPConnect 這個瀏覽器工具,這看起來好像很方便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沒有用過 ESPConnect 這個瀏覽器工具,這看起來好像很方便很好用。

牛都是用 jason2866.github.io

明天再來試試您提供的ESPConnect

网友B:
老頭子家沒有這種高檔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頭子家沒有這種高檔貨。

這顆雙控開關給你玩要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頭子家沒有這種高檔貨。

我不是有寄故障的四路wif開關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沒有用過 ESPConnect 這個瀏覽器工具,這看起來好像很方便很好用。

牛試了一下...
ESPConnect 功能比較多! 但也比較複雜! 適合分析內容..
jason2866.github.io 比較簡單, 適合刷機/備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試了一下...
ESPConnect 功能比較多! 但也比較複雜! 適合分析內容..
jason2866.github.io 比較簡單,  ...

最近在學著用 VS Code 與 PlatformIO,但基礎太差必須等腦袋清楚或是多倍的時間才能學會怎麼用。
對我而言還是做硬體線路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學著用 VS Code 與 PlatformIO,但基礎太差必須等腦袋清楚或是多倍的時間才能學會怎麼用。
對我而 ...

+1

牛也都是找人家Compiler好的Firmware image刷.... 比較不用燒腦...
是真的不想認真學.....
因為.. 真的學不完啊...

网友A:
VS Code 與 PlatformIO 是編輯器與燒錄器就跟 Arduino IDE 一樣但功能更強,好像開始流行用這來開發。

我也是找人家寫好的應用,改一改環境設定後就能燒錄了,但我雖能燒錄成功但有些設定還是搞不懂沒能正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 Code 與 PlatformIO 是編輯器與燒錄器就跟 Arduino IDE 一樣但功能更強,好像開始流行用這來開發。

我 ...

牛也是昨天才看懂Tasmota的Template是在寫啥啊..

原本都是把GPIO開出來, 然後在Module裡改設定..
後來才知道, 確定好的設定, 可以直接改設在Other\Template裡,
以後就可以直接套用在相同的設備上...
真的.. 學不完..

PS: 網路資料一大堆.. 有用的不多... 都還是得自己試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雙控開關給你玩要嗎?

很謝謝你的好意,我可能搞不定這麼高檔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有寄故障的四路wif開關給你!

壞的東西我都是先放一旁有空再修?接下來要先忙幾天客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