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Panasonic F-Y184BW 除濕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6-04-20):
Panasonic F-Y184BW 除濕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Panasonic F-Y184BW

2.插電後不過電完全沒有一絲電流流動

3.鐵殼內的電源板

4.從電源線量測至99°C溫度保險絲至3A電源保險絲都正常,再來測電源變壓器一次側線圈已經斷路了。

5.解焊下電源變壓器剪開一次測線圈包覆膠帶,裏頭竟然還有串接一顆溫度保險絲(已燒斷)。

6.找一顆2A/115°C溫度保險絲換上OK,全板電解電容更新。

7.電源變壓器焊回PCB上測量線圈阻抗約350Ω

8.上電後過電正常但無法開機,LCD顯示控制板按鍵開關全部失效。

9.按鍵開關全部更新後開機OK,但是溫、濕度模組的濕敏電阻老化(檢知低下52%)。

10.濕敏電阻更換新品

11.重新開機濕度檢測比較達到正常水準(70%)

12.開始處理機體髒汙

13.熱交換模組鋁鰭片以水管沖洗乾淨

14.初步組合測試3分鐘冷排就結露滴水表示製冷系統正常

15.最後組裝運轉除濕消耗功率約300W

16.除濕效率還不錯滿水指示亮起來了

17.外觀照

网友A:
恭喜完修,光是修好電源變壓器的功力就是頂級高手的功力了

网友B:
請問wet大濕敏電阻哪裡可買得到?規格是?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wet大濕敏電阻哪裡可買得到?規格是?
謝謝~

小弟在沒屋頂買的,代號HR202,1顆14元,沒外殼裸片,要注意有的內建放大電路(DH11),2者無法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光是修好電源變壓器的功力就是頂級高手的功力了

20年以上的老機種(安全保護做得好),是蔡老闆的最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wet大濕敏電阻哪裡可買得到?規格是?
謝謝~

濕度傳感器 濕敏電阻 濕度探頭(帶外殼) HR202L

https://www.ruten.com.tw/item/22410978452767/#info
這家有很多相關帳號都可以買,都是從中國進貨交期約14天內,常搭配免運費活動買過5~6次沒出過包還會開發票,不急的零件湊一單購買還蠻划算的。

當然本土賣家也是有在賣,一樣從中國進口來賣,只是常常賣完就沒再進貨了。
這家本土在新北市我也買過,但是價格多10元,還附規格介紹也不錯。

https://www.ruten.com.tw/item/21631262486506/#info

网友C:
一次側溫度保險絲燒斷? 有查到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側溫度保險絲燒斷? 有查到原因嗎?

沒有
只有把老化電容更新.

网友:
電源變壓器剪開一次測線圈包覆膠帶,裏頭竟然還有串接一顆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一般貼馬達上,意然有這種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