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北通阿修羅搖桿解焊換把手錫吸不起來

楼主(2026-04-21):
很頑固的錫我加了好多次錫,怎麼吸還是吸不乾淨,

上個月才換過台秤的LCD面板,上面快20支腳,比這個還好處理,

請教有沒什麼小秘訣除了真空吸錫以外的?

网友:
錫不好吸出,有可能是孔太小,加熱錫用大坨一些,然後用手當緩衝,拿著線路板在桌上敲一下,藉著慣性,應該都可以敲出錫。

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利用0.5的鑽頭,因為錫比較軟,用手旋轉也可以將錫鑽出來。

网友:
錫孔沒熔化怎麼吸的起來?

网友A:
第一張照片的第三孔明顯是接地,有大面積鋪銅。這種最難處理,烙鐵一定要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照片的第三孔明顯是接地,有大面積鋪銅。這種最難處理,烙鐵一定要夠力 ...

烙鐵是goot TQ90
使用扁平頭

网友:
先加多一點錫 再吸看看?

楼主:
下來了!用熱風槍,板子很厚難怪烙鐵這麼難吸,但我忘記要把所有塑膠元件移除,

記取一次教訓。

网友:
TQ90 應該是不夠力

我的TQ95常常要邊焊邊拉元件,按加熱鈕也沒用

剛好焊頭壞了,整組換

网友:
我遇到這種連接地的,會先有鉛銲錫.加上後,搖動一下,吸不乾淨.就再補上一次.重複動作,再不行.就用兩支烙鐵+電動吸錫,年代太久遠的無鉛銲錫,真的很頭疼。

网友:
用大功率焊台+適當專用烙鐵頭+助焊油+低溫錫+吸錫線可提高工作效率

This tool is a GAME CHANGER - Easily Replace Analog Stic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3cOh0NfpY

How i desolder and solder the part of Joystick from PS4 and PS5 Dual Sense control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wMvPdqjnU

Hot Air Station vs Joystick Removal Tool = We have a Winn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lIHOHz_aQ

PS4搖桿 蘑菇頭 拆卸 | 副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D89wzFK4qY

网友:
一般含鉛38%的錫絲,熔點183℃。
試試含鉍58%的低溫錫,熔點138℃。
不過呢,也有人在賣純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