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焊機之-壯志未酬身先死

楼主(2026-04-22):
跟風趕流行,好像也要有點焊設備,買了一套點焊模塊.

這設計沒防呆(沒考慮到我這種呆人),收到貨只想先點亮螢幕驗貨,晚點再來實際測試.
看到DC Jack DC12V就給他灌進去,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原來這個DC頭是外接手動點焊開關...
找到賣家先承認錯誤,抱著問問的心態,可不可以單買控制板上有寫入韌體的MCU.客服詢問他們的售後技術員後,賣家爽快的說:可以,免費寄給你. 真是太感動了阿~
收到的MCU有吃錫過的痕跡,心裡安心不少,應該是從正常版上拆下來的,還附贈兩顆他認為會一起帶走電源IC.

維修開始:
1.拆下MCU後檢查,各組電源是否輸出.
2.除了LM1117-3.3V輸出不正常外,其餘皆正常.
3.換上LM1117-3.3V後,再量一次,各個電源輸出,確保不燒MCU.
4.焊回MCU,加上電源,螢幕點亮,還沒結束,試焊看看,維修成功~~~

网友:
無獨有偶,前兩天另一位好友也燒了一片,應該跟你這片是一樣的。

那搞不好朋友的MCU 也完了。

楼主:
查電源時有大概量一下輸出,MOSFET是用N531去驅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電源時有大概量一下輸出,MOSFET是用N531去驅動的.

等朋友有空把壞板拿來給我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電源時有大概量一下輸出,MOSFET是用N531去驅動的.

想請問下圖黃色箭頭指的R16 電阻,你在板子上測量是多少阻值?到底是30A(200Ω) 還是30R(2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下圖黃色箭頭指的R16 電阻,你在板子上測量是多少阻值?到底是30A(200Ω) 還是30R(2Ω)?

R16在板端測量阻值是200Ω,印刷應該是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