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rface Pro 7+ 工程機 無法安裝驅動程式

楼主(2026-04-26):
小弟在殺肉場拿到這台面板有裂痕的Surface Pro 7+,重新安裝win11可以執行使用,但系統還是有快20個驅動程式沒安裝好(win11已經都更新了),
只好上網找驅動程式,偉軟網站有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02633
下載好居然不能安裝,我想應該是工程機的關係
只好使用對岸的 "萬能驅動9",但也只裝上幾個,還有十多個未安裝驅動程式
正要放棄時,忽然發現,Surface還有還原ISO檔可以下載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surface-recovery-image
但因為是工程機,拉開立架背後沒有序號,無法下載(BIOS內的序號輸入無法使用)。
小弟手上有另一台Surface Pro 6,輸入它的序號,只能下載Surface Pro 6的復原映像檔,
所以上來問問大家,有沒有其他方法,或是有人手上剛好有這台,可提供序號或是幫我下載下來,謝謝!

网友A:
太新的系統不一定支援舊硬體,往回裝Win 10或Win 7看看,只有當時的系統才是符合硬體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新的系統不一定支援舊硬體,往回裝Win 10或Win 7看看,只有當時的系統才是符合硬體的匹配。 ...

surface pro 7+ 上市時間是2021初,CPU是第十一代i5,win11上市是2021底。當時的系統是win10,但裝win10也是一樣。

网友:
如果正版的系統無法解決,那嘗試一下網路版的系統看看。

网友:
只能靠硬體識別碼去找驅動了 VEN8086&DEV9A13&SUBSYS_87E01 這種上網Google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urface pro 7+ 上市時間是2021初,CPU是第十一代i5,win11上市是2021底。當時的系統是win10,但裝win10 ...

Surface Pro 7+當時的系統是win10...
更新不是一次就到位,若你常安裝系統就知道了!

楼主:
win10和win11都有更新到最後,直到無法再更新及驅動程式也無更新,但系統硬體還有十多個沒驅動,微軟官網的驅動程式又不給工程機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和win11都有更新到最後,直到無法再更新及驅動程式也無更新,但系統硬體還有十多個沒驅動,微軟官網的 ...

更新不是一次就到位,若你常安裝系統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和win11都有更新到最後,直到無法再更新及驅動程式也無更新,但系統硬體還有十多個沒驅動,微軟官網的 ...

要不要試著搜尋
EasyDrv7_Win10.x64_7.19.508.6
這個程式也有WIN7用,WIN10底下我是還沒遇過缺驅動的硬體,如果可以將未知的硬體貼上來讓大家參考一下。或許大家可以幫著看看,有些硬體不一定用的到,不裝也可以。

如果有找到,要安裝前,推薦軟體不要打勾。不然會很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試著搜尋
EasyDrv7_Win10.x64_7.19.508.6
這個程式也有WIN7用,WIN10底下我是還沒遇過缺驅動的硬體 ...

有用更新的 "萬能驅動9",主要是電池電量無法顯示,因為沒有驅動,這點很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更新的 "萬能驅動9",主要是電池電量無法顯示,因為沒有驅動,這點很煩

電池的蓄電量要看電池本身的容量,程式只是輔助,自己要估量先看看待機與使用的時間,還有電池本身是否已退化,或者機子本身的充電系統是否正常,先用到自然關機,看看能否充回原先容量,第二次使用的時間與第一次比較,這樣就能知道電池的容量是否正常,充電系統是否正常,也知道電池的使用時間,有無電量顯示已經不重要了。

楼主:
電池是右下角沒有電池符號,去系統設定電池,但系統說沒有電池,但明明就是拔掉充電器使用電池...

网友B:
會不會它是Surface Pro 7, 而不是7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它是Surface Pro 7, 而不是7 plus?

是7+沒錯,因為它有可拆卸 SSD及L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