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老獅的點焊機板嘗試維修 Part Ⅰ

楼主(2026-04-26):
這片是老獅買的點焊機板,很巧的,跟yzu_master 買的是同一片。

點焊機之-壯志未酬身先死

老獅的點焊板也是剛買不久,裝上我給他的超級電容後,根據他描述"只調20ms",點第一下......我忘了是什麼狀況了,點第二下......MOSFET 冒煙了,而且MOSFET 處冒出錫珠......,然後點焊板就陣亡了。

剛剛要回去喝下午茶,就先看一下好了!

▼就是這一片。

▼它的MOSFET 是HYG006N04LS1TA,這個MOSFET 在點焊機很常見,照片中的R6 看起來不像是電阻,如果yzu_master 有看到請幫忙確認一下。

▼希望不要傷到MCU。

▼一般設計者是不會讓MCU 直接推動多個MOSFET,所以會加個推挽級,這片是用N531,下圖編號U2。

▼IC3 B6285Y其實就是B628,原編號是SX1308 或MT3608 等等。

貼圖照片是為以後要維修時有零件參考。

能把MOSFET 操到冒煙肯定其中有燒毀的,不過D-S 量不到短路,不排除只壞其中幾顆,這幾天找空檔檢查一下。

网友A:
如果能修好,順便加上防炸管的防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修好,順便加上防炸管的防護!

只要不壞在MCU,修好的機會很大,這片有一顆SM8S15A 大功率的TVS。

其實我始終認為只要MOSFET 特性夠一致,並聯數量夠多,也不見得就要設置防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壞在MCU,修好的機會很大,這片有一顆SM8S15A 大功率的TVS。

其實我始終認為只要MOSFET 特性夠一 ...

點焊線和點焊筆升級的話,長時間使用炸管機率就大!

网友B:
有關R6,板子已經靜置超過3天,直接在板端量正負表筆對調量都是5.2K歐姆,但是阻值會慢慢掉變5.17K, 5.15K, 5.13K不知是電表還是電路影響.
試著用電容檔,一邊有怪怪值(3mF),表筆對調沒值,電容量完再用電阻檔量5.1K.
寫了半天,等於沒寫,一點參考價值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關R6,板子已經靜置超過3天,直接在板端量正負表筆對調量都是5.2K歐姆,但是阻值會慢慢掉變5.17K, 5.15K, 5. ...

SMD電阻有印字的尺寸最小是0603,這顆電阻應該是0806,若是電阻不太可能沒印字,再來就算是厚膜電阻也沒看過這麼厚的,但是電路板卻是印R6,才會覺得是不是有問題?其實問店家或拆下來測量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C:
TVS防的是反電動式,時間久了將MOS擊穿。而大部分的炸管多數是MOS特性不均(Vth...),導致特定MOS過流炸掉。
HYG006N04還是IRL40SC228我都玩過,幾乎都是炸管結案...
結論是電容點焊機的MOS不要找內阻太低的版本,如果硬要用,那要經過配對才保險(我買過同批號的,照樣炸),不然就是以量取勝,原本24顆並聯就用48顆。對岸淘寶點焊機大都採用IRL3713的原因也在於此,內阻2~3毫歐,等於自帶均衡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VS防的是反電動式,時間久了將MOS擊穿。而大部分的炸管多數是MOS特性不均(Vth...),導致特定MOS過流炸掉。 ...

我的228就是上了特大tvs和電阻後就沒在炸管了!
也持續一年以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228就是上了特大tvs和電阻後就沒在炸管了!
也持續一年以上了!

請問你是幾顆超級電容,228並聯多少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是幾顆超級電容,228並聯多少顆?

四顆超級電容,5+12 228並聯,50平方的點焊線,飛馬一體式點焊筆!
這個組合我點了一年,至少五百顆以上的電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顆超級電容,5+12 228並聯,50平方的點焊線,飛馬一體式點焊筆!
這個組合我點了一年,至少五百顆以上 ...

請問四顆超級電容是並聯還是串聯?另外5+12 是什麼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四顆超級電容是並聯還是串聯?另外5+12 是什麼意思?

一般都是2串2併叫四電容啊!
控制板上五顆,在外裝一片mos板12顆的!
我之前不是有po嗎0.0a

网友:
外加的mos板每顆是都有小顆tvs,
不過還是會出問題!
最後並一顆大顆的就沒出事過了!

【淘宝】7天无理由退换 https://e.tb.cn/h.ivZEzpDYHduOv20?tk=wjyU59tIMbC CZ028 「拷贝链接」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2串2併叫四電容啊!
控制板上五顆,在外裝一片mos板12顆的!
我之前不是有po嗎0.0a ...

控制板有5顆,外加12顆功放板........不太有印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顆超級電容,5+12 228並聯,50平方的點焊線,飛馬一體式點焊筆!
這個組合我點了一年,至少五百顆以上 ...

我之前也是12+4管228配兩顆方形電容+35平方線,用了一、兩年沒問題,後來改成4電容+70平方線,才第一砲就全炸了(開最大檔)。拆下來是全部228都掛點,不是只炸一兩顆,記得當時電流表顯示7.4ka... 然而這個數據我後來就很難再達成,即使我換成24顆並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12+4管228配兩顆方形電容+35平方線,用了一、兩年沒問題,後來改成4電容+70平方線,才第一砲就 ...

我平時就點0.15mm紫銅疊0.15mm鎳片!
不會開到最大!
不過沒加tvs之前連續點太久是會出問題!
加tvs和加強散熱後就很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