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老獅的點焊機板嘗試維修 Part Ⅱ

楼主(2026-04-29):
今天撥空看一下老獅的點焊板,再靜態測量一次,發現HYG006N04LS1TA 的D-G 短路,因為點焊機的"G點"是並聯在一起的,有可能一個高潮就全部都高潮.....&()*^&%$#$,上一句作廢,是一個短路就全部都短路才對,請自行腦補更正。
之前說過,這就是MOSFET 並聯時,特性一致性的重要,理想狀況就是要導通時全部一起導通,要關閉時一起關閉,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大多數人買到都是東拼西湊來的二手翻新品,只要其中一顆先導通,那它就單獨承受該次點焊的電流,這也是會炸機的原因,炸機不見得就是炸裂,燒壞也是算炸機的一種。
既然MOSFET 的G極全部並聯,那全部要解焊下來量嗎?其實有毫歐表也能賭一賭,這個方法我以前貼上來過了,這次再用一次還是有效,解焊左邊第一個MOSFET,因為它的D-G 阻值最小。

運氣不錯,電路板短路解除,這顆D-G 短路。

這就要點焊測試了,老獅是用超級電容點焊,我先給超級電容充電一下再來。

▼用5V 5A 充電中。

為什麼不用大一點電流充電?因為可調的大功率電源已經故障很久了,一直沒時間修理,看來要安排它插隊維修了。

等超級電容充滿電再來。

事情果然沒有那麼簡單,裝上超級電容後還是不能點焊,再解焊一個靜態阻值較低的MOSFET 下來看看,D-G-S 全斷路,這下沒辦法了,六顆MOSFET 全部都拆焊下來測量。

六顆全部陣亡,一般半導體壞掉都是短路居多,斷路的已經很久沒看過了。

洗乾淨準備更換MOSFET,不過有那兩片銅板擋著非常難拆焊。

要回家吃飯了,明天把銅板先解焊下來,確保MOSFET 能焊牢。

待續

网友A:
我遇到的也是這樣,除了DS導通就是G極導通。另外,沒事也不代表就OK,你會發現其絕緣值會越來越低,總有一天就掛了,疲於更換。 對了,不知道是用哪款超級電容? 如果是3000F那種,六顆是不夠的,除非用細線。

网友B:
我不是有送你一台5v大功率的電供嗎@@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也是這樣,除了DS導通就是G極導通。另外,沒事也不代表就OK,你會發現其絕緣值會越來越低,總有一 ...

的確是用美國Maxwell 3000F超級電容,老獅還3串上,他買這片點焊機板配的是10平方線,點第一下重傷,點第二下陣亡。
我修好後,背面還會補上6顆MOSFET,不過也會建議老獅串兩顆就好了,反正他也是點好玩的,一年搞不好只點1~2次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有送你一台5v大功率的電供嗎@@a

嘿嘿!想到了,下方連結這台對吧!等一下把它找出來。

創聯 CZCL A-200W-5,5V 40A 電源供應器 改110V 及維護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用美國Maxwell 3000F超級電容,老獅還3串上,他買這片點焊機板配的是10平方線,點第一下重傷,點第 ...

3串?! 好野人啊,這不炸都沒天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