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n515-55-51gb 不能開機維修案例

楼主(2026-05-02):
哈~好久沒分享案例了(相片一堆,都懶得整理^^)

客戶描述使用中突然斷電,再來就不能開機了
拿到機子,先接可調電源,確認不是充電器問題,拆出主板瞧瞧
打各電感阻值,很快,發現問題,+3.3vsus、+1.05vsus全短路,不用多想,pch掛了,十代南橋,貴森森~
再來就沒什麼操作,就是換完pch後的必備保養~
開機燒測24小時,交件~

來機時插上充電器,充電燈號都不亮

型號

+1.05v阻值

+3.3v阻值

換新橋

CPU+GPU散熱保養

出風孔堵死了

燒測看溫度

网友A:
所以是出風口堵死導致南橋燒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出風口堵死導致南橋燒毀嗎?

非也,那是cpu和gpu散熱器的出風孔~只能說是自然損壞,維修上,這十代壞的還蠻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