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旋風烤箱啟動不過電

楼主(2026-05-05):
轉動timer,風扇不轉,電源燈加熱燈(110V)沒亮,加熱管也沒加熱

我畫了簡圖讓AI生成零件圖
我試過直接送電加熱管110V會亮, 微動開關電表量動作正常,timer轉動後有短路正常,調溫器溫度調高短路,調關斷路正常
以上條件都短路表示有送電,我量110V火線到加熱管端是短路沒錯,表示中間沒有斷開,
水線各別接到風扇、電源燈、加熱燈、電熱管,所以水線端不可能出問題,
風扇單獨吃110V就算風扇問題也應該會加熱
倒底哪個環節出問題?
電源端到加熱管都有短路,所以跟保險絲也無關

网友A:
你直接把110V 加在電熱絲跟水線上,看發熱芯會不會熱?加熱燈會不會亮?

网友:
應該是微動開關壞了~
先跳過微動開關這裡~再試試

网友B:
早安: 最好有型號有檢測照片,到底在哪裡沒電?,電壓是否正確?,是否有控制板?,請按貴接線圖檢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110V 加在電熱絲跟水線上,看發熱芯會不會熱?加熱燈會不會亮?

wish大,
我這樣接

量兩個紅色箭頭竟然是短路,所以不敢送電

网友:
直接上電量電壓吧  這類電器所有內部接點都是插頭哪個鬆脫也不是目視能看出
之前一個修咖啡壺 就故障在AC IN插頭螺絲鬆脫  不上電量測根本猜不著
若是有可調DC電源或9V電池  直接以低壓DC 5~9V 送入AC IN插頭
就不用擔心操作失誤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安: 最好有型號有檢測照片,到底在哪裡沒電?,電壓是否正確?,是否有控制板?,請按貴接線圖檢查,參考

微動開關量短路正常,手把拉開斷路正常

調溫ON+timer ON量火線入口到電熱絲端是導通
調溫ON+timer OFF,量斷路,表示timer正常
調溫OFF+timer ON,量斷路,表示調溫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我這樣接

燈泡線拆掉(應該是你所謂量到的短路),量量加熱管阻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我這樣接

烤箱的功率不低,阻值會很低,不過短路是0Ω。

网友:
箭頭保險絲還活著嗎

楼主:
我上來懺悔,剛剛想說先處理另一個待修品台秤,
順手拿這條原本烤箱用的線上電,
突然發現台秤也沒送電,拿電錶量輸入端,發現AC 0V
突然意識到,最不可能原來還是會發生,
這條線這麼粗,烤箱的功率這麼高再怎樣也不可能燒這條,
偏偏它就是發生了,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