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飛利浦 HD9220 健康氣炸鍋清潔保養維修實例

楼主(2026-05-06):
飛利浦 HD9220 健康氣炸鍋清潔保養維修實例

1.型號~HD9220

2.同學拿來一個內部又黑又髒的氣炸鍋要清潔保養

3.頂蓋板油汙先噴清潔液清潔

4.底座油汙清潔

5.底座還有一片蓋板打開看看清潔度還OK,AC電源進線正常。

6.拆上半部塑膠外殼先拆頂部4顆螺絲,再來撬開定時開關蓋板內藏1顆固定螺絲。

7.上半部塑膠外殼取下現出攪拌風扇馬達及電路配線。

8.下半部機體及塑膠外殼拆下清洗OK

9.加熱線圈總成油汙附著碳化太嚴重了!先用清潔液噴灑軟化汙垢搭配鏟子慢慢刮除乾淨。

10.炸籃邊框焦碳用刮刀刮除,不銹鋼網格拆下用鋼刷輪(砂輪機)掃幾遍就光亮如新。

11.完成清潔作業組裝測試竟然不會加熱,消耗功率只有53W(攪拌風扇馬達運轉)。

12.只好再拆一次重新檢查定時開關接點正常,液脹式感溫開關接點正常,溫度保險絲216°C/15A導通正常。

13.加熱線圈110V/1400W

14.加熱線圈總成拆下割開熱縮套管才發現連接片已斷裂(難怪一直量線圈有約10Ω阻抗通電卻不會加熱)。

15.加熱線圈電極片鑽孔,電源接線重新壓接閉口端子,用螺絲鎖緊固定OK。

16.真實測試加熱線圈阻抗約8.5Ω(8.84-0.34)

17.組裝測試消耗功率約1490W

18.烤一條魚做晚餐主菜(200°C/20分鐘)

网友:
W大是用什麼清潔劑阿好乾淨呀~

网友:
這種產品大約使用十次後,就準備要丟了…比吸塵器設計還差!

网友:
這個要扣分,wet 把它刮花了。

网友A:
说真的,厨房电器好是好,但清洁、占空间真头大,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感受?
大家家里还有哪些厨房小家电呢?
俺有豆浆机、和楼大差不多的气炸锅、粉碎机、面包机……除了微波炉是每天必需,其它的早已束之高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厨房电器好是好,但清洁、占空间真头大,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感受?
大家家里还有哪些厨房小家电呢?

你前面讲的这些,我老家都有,
每天在用的,真的只有微波炉,
其他都收起来,变成摆饰了,

认真觉得,生活器具还是越简单越好,
很多不必要的器具,一时流行跟风买下去,
几个月后开始觉得清洁麻烦,就又收起来占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