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達DC直流節能換氣扇 VFB21高風量ABT5 卡住

楼主:
本以為這換氣扇的尺寸規格都是通用的,換上後卡住無法推到底.
裡層是用角木釘成的四角木框,請問這一般怎麼擴孔阿? 沒木工工具的話.

网友A:
雖然 換氣扇的尺寸規格都是通用的
但是 限於同世代   舊世代19公分    新世代21公分與25公分

网友B:
每次轉90度試試,平順上推,如果是固定框不是90度,用鐵鎚敲一下修整,尺寸應是正確(有部分裝上),確認出風口位置,接妥排風管,
傳統換氣扇更換台達DC直流節能換氣扇也是固定一向才能上,清潔頂板。

補充內容 (2026-5-10 11:49 PM):
砂紙打磨 銼刀修整一下,多轉方向,台達出風接口安裝順序,務必要接排風管,如果浴室沒窗戶 排風扇延時及 弄乾浴室不發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 換氣扇的尺寸規格都是通用的
但是 限於同世代   舊世代19公分    新世代21公分與25公分

感謝~
另一間浴室換過 '阿拉斯加' 沒問題,這次換台達大風量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轉90度試試,平順上推,如果是固定框不是90度,用鐵鎚敲一下修整,尺寸應是正確(有部分裝上),確認出風 ...

老公寓沒通風管,有轉90度試過,只試了兩個方向,會再轉另外兩方向+鐵鎚試試.
這頂板發霉有推薦的方式嗎?

网友:
住32年二手公寓,原來也沒裝排氣管,往上看有明塑膠管地方就是排氣地方,一定要將排氣管推到那裏

漂白水擦拭,換氣扇裝國際牌 浴室延遲開關,使用後都排氣一小時 ,浴室風扇吹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