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transcend JetFlash 220指紋加密隨身碟可以取消指紋辨識後像一般隨身碟一樣使用

楼主:
transcend JetFlash 220指紋加密隨身碟,
可以取消指紋辨識後,
改成像一般隨身碟一樣隨插即用跳過指紋辨識嗎?

网友:
google了一下,要用官方軟體去設定
如果忘記密碼也是用官方軟體去格式化抹除
應該不設定密碼就好了吧

网友:
就使用手冊來看, 可以由安裝程式來關閉要保護的磁區, 使用上, 就會像一般隨身碟了!
要刪除隨身碟預切的 "光碟磁區", 那是另一個故事..

transcend JetFlash 220-UserManual.pdf (781.41 KB, 下載次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