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cer altos R360F3 2個750瓦的power 32GB 2個Xeon E5-2620 V4

楼主:
請問acer altos R360F3 2個750瓦的power 32GB RAM 2個Xeon E5-2620 V4
除了做伺服器還能夠有什麼用途?

网友:
單CPU為8核16線程,但頻率只有3.0GHZ,可以網遊掛機,但是有些會限制單機可以掛機人數,比如我玩的新熱血江湖,從開始的不限制掛機人數,所以有人單機數十開,到限制10開,又在限制5開,可能就有人退遊,現在又開放10開,可能人氣衰減,一堆好康,可惜回不去當初的線線滿員。

要不當當網路硬碟,或當正常電腦用也可以,可惜我還沒在回收場撿過16線程的CPU過。

网友:
插一張RTX3060等級以上的顯卡玩遊戲(好像有點浪費XD)
伺服器不當伺服器 就做普通電腦玩了

剛問AI,大概是適合玩虛擬機,做3D渲染(Blender/SolidWork/Pro-E)
缺點:有點耗電/開機較普通電腦久/只能安裝半高顯卡/風扇吵,要自己設定轉速

网友:
Xeon E5-2620 是6代CPU,剛好我沒有,提個方案,跟我換9~10代工程版CPU 你考慮看看?
記憶體我沒有,伺服器的Power 倒是還有幾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