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帶開關的延長線的缺點

楼主:
以前的延長線頂多就一個"總開關",更多是連"總開關"都沒有,我家好像有一條延長線是6個插座,前兩個插座是直通的,接下來是一個開關,後面4個插座就是受這個開關控制有沒有電?後來台灣呼籲節省用電,插座拔來拔去既容易鬆動又麻煩,於是市面上開始有一個插座對應一個開關的延長線。

買延長線主要看導線粗細,這條延長線用2.0mm平方,還有BSMI 碼,最重要的是背面是用螺絲鎖的,不能說不好了。

每個插座有獨立開關控制很方便,但是開關品質不良,至少在我家常常遇到壞掉。

不知道大家換過延長線上的開關嗎?還真的不太好換,這類開關都是插片設計,但是沒有一家廠商是用插片,都是直接用焊接的,因為開關不是使用耐熱材料,很容易因焊接直接就搞壞,只適合焊接功力較好的人更換,而這條線用的船形開關還帶圓角,看來廠商就是打算不給你更換。

不給烏骨雞學姐修好她會一直唸,有空來量一下跟我的四角形船型開關大小一不一樣?如果只是差在圓角,老獅就就危險了,大家會看到CNC 把插座的圓角削成直角。

※群加科技的維修工程師們照過來!方便的話可不可以送我4個開關?我會常常在痞酷網稱讚你們的延長線非常好用。

网友:
我也用他們家的其中一型,設計滿好的

開關是做下沉的,插大頭變壓器的時候不會壓到開關,推!另有一款是斜面的

网友A:
我也都買這種一個插座對一個開關的延長線(6開),
買的是"威電",

最早是方型船型開關,
直接可替換一般帶燈船型開關,
後來出的,變成圓角船型開關,
but,圓角船型開關也不要緊,
拿出熨斗型烙鐵頭,筆畫兩下,就可把開關外殼塑形了,

熨斗烙鐵頭,對塑膠殼開孔擴孔,也是一塊蛋糕的事,

网友:
我從來沒買過,站上標.回收場或家人不用(九成新)回收再利用,全是開關接點壞,就撬開.接點清乾淨,抹上烏骨雞牌面霜(接點油),就完修.還沒遇過再次故障的。

3孔.5孔,一個開關,多個開關獨立全有,看場合用,各有優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都買這種一個插座對一個開關的延長線(6開),
買的是"威電",

這牌子好像和另外幾家好像都同一家台灣工廠貼牌

傳統延長線比較少有對岸貼牌,現在多了USB快充延長線

有次幫客戶買快充延長線,發現四個牌子賣一樣外型功能,然後強調台灣設計(中國製造)

剛還數錯,至少五家...